pcb v-cut线是否要贯穿整个电路板?

楼主(2016-03-11):
pcb v-cut线是否要贯穿整个电路板?
我用keep-out层划一根线,中间中断了2mm,从中间穿2根线,这样的v-cut能做出来吗?
我知道一般的v-cut都是整个pcb完全贯穿

网友A:
围观,是一种美德...
qdkaifp.weebly.com,cq000.weebly.com,dldkfp.weebly.com,cq111.weebly.com,cqkp.weebly.com,cq222.weebly.com,bjkp.weebly.com,cq333.weebly.com,njkp.weebly.com,cq444.weebly.com,jnkfp.weebly.com,cq55.weebly.com,cdkp.weebly.com,cq666.weebly.com,hzkaifp.weebly.com,cq777.weebly.com,xakp.weebly.com,cq888.weebly.com,nbkaifp.weebly.com,cq999.weebly.com,qingdaokp.weebly.com,nckfpiao.weebly.com,jinankaifp.weebly.com,shkfpiao.weebly.com,shenzhenkp.weebly.com,bjkfpiao.weebly.com,wuxifp.weebly.com,hfkfpiao.weebly.com,nanjingfp.weebly.com,cdkfpiao.weebly.com,hzkp.weebly.com,whkfpiao.weebly.com,guangzhoukp.weebly.com,sykfpiao.weebly.com,nbkp.weebly.com,jnkfpiao.weebly.com,shhkp.weebly.com,cqkfpiao.weebly.com,suzhoukfp.weebly.com,ccfpiao.weebly.com,kunmingfp.weebly.com,bjkifp.weebly.com,taiyuankp.weebly.com,bjkfpzhan.weebly.com,nanchangkp.weebly.com,bjkfpi.weebly.com,zhengzhoufp.weebly.com,beijkfp.weebly.com,haerbinkp.weebly.com,bjkfpla.weebly.com,shenyangfp.weebly.com,bjkfpcom.weebly.com,hefeikp.weebly.com,bjkfpwang.weebly.com,guiyangfp.weebly.com,bjkfpp.weebly.com,beijingdkp.weebly.com,beijinkfp.weebly.com,chongqingfp.weebly.com,beijingwang.weebly.com,0574kfp.weebly.com,nckaifp.weebly.com,024kfp.weebly.com,shkaip.weebly.com,0411kfp.weebly.com,beijingdfp.weebly.com,022kfp.weebly.com,hfeikfp.weebly.com,023kfp.weebly.com,cdkaip.weebly.com,whkaip.weebly.com,025kfp.weebly.com,symfp.weebly.com,0510kfp.weebly.com,jnmfp.weebly.com,cqdkp.weebly.com,0451kfp.weebly.com,ccdkaifp.weebly.com,0591kfp.weebly.com,gykfpiao.weebly.com,0592kfp.weebly.com,dgkaifp.weebly.com,020kfp.weebly.com,fsdkaifp.weebly.com,0755kfp.weebly.com,lzkaip.weebly.com

网友B:
了解VCUT的制作工艺,就明白必须要通过整个板子的。

网友C:
可以做啊

网友D:
同意 zyj9490, 由于 VCUT 线是由大的铣刀片铣出来的, 即使加工师傅在中途停下, 也会由大的铣刀圆弧切出超过指定点很长的铣刀弧形浅痕

网友E:
你干脆画成邮票孔得了

网友F:
Vcut 一般是一刀到底,所以你这个想法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