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关于“线性振动器”的真实故事....

楼主(2016-03-11):
这故事绝对真实,那是本人与坛内某人的一番对话,是关于振荡器是否为一线性电路的问题。

当时,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出一个结果,就是“线性电路”中必须有一个器件的参数(譬如电阻)可调,且必须根据信号的幅度调整。如此,我给出了一个场景:

一个人坐在“线性振荡器”前,两眼紧盯着示波器(输出),用手不停地调整那个变阻器。信号大了,(增益)调小点;信号小了,则反之。这让我想起了周立波的那句话——(麦乳精)“调一调”。

楼主:
“调一调”不重要,关键是这是个什么系统,线性时不变(LTI)肯定不是!

那么这是个线性时变系统吗?

这个各位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顶贴支持楼主!
issuu.com/027kfp,issuu.com/028kfp,issuu.com/0551kfp,issuu.com/0431kfp,issuu.com/xiankaifp,issuu.com/024kfp,issuu.com/021kfp,issuu.com/010kfp,issuu.com/0791kfp,issuu.com/0731kfp,issuu.com/020kfp,issuu.com/0755kfp,issuu.com/0571kfp,issuu.com/025kfp,issuu.com/022kfp,issuu.com/0574kfp,issuu.com/0591kfp,issuu.com/0311kfp,issuu.com/0451kfp,issuu.com/0532kfp,issuu.com/0512kfp,issuu.com/0871kfp,issuu.com/xakaifp,issuu.com/0931kfp,023kaifp.jigsy.com,028kaifp.jigsy.com,027kaifp.jigsy.com,cqkaifp.yolasite.com,whkaifp.yolasite.com,021kfpw.yolasite.com,chengdufp.yolasite.com,0531dy.blogcn.com,020dy.blogcn.com,0371dy.blogcn.com,0571dy.blogcn.com,0791dy.blogcn.com,cqkaifp.tripod.com,cdkaifp.tripod.com

网友B:
没错,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
后来,还引出了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并且有照片和电原理图。电原理图上面还有个白炽灯泡。Lgz2006回复我那帖非常简洁,只有两个字:“点灯”。

网友C:
HWM: 这故事绝对真实,那是本人与坛内某人的一番对话,是关于振荡器是否为一线性电路的问题。
当时,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出一个结果,就是“线性电路”中必须有一个器件的参数(譬如电阻)可调,且必须根据信号的幅度调整。如此,我给出了一个场景:
一个人坐在“线性振荡器”前,两眼紧盯着示波器(输出),用手不停地调整那个变阻器。信号大了,(增益)调小点;信号小了,则反之。这让我想起了周立波的那句话——(麦乳精)“调一调”。

既然你还没理解,我有兴趣给你讲透,只是希望你不要回避问题
这里涉及的是“动态”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的问题,估计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

网友D:
在这个故事中
一、线或不线,是否影响(或决定)自激震盪(的幅度确定)?
二、即便确(或认为)是“很直很直的线”,它能改变现有成熟理论在振荡器设计中的应用?
三、那个“线振新论”运用了电路最最基础的欧姆作证明基点(鼓掌),但是,交流瞬时的v/i还是电阻r吗(伪科)?
四、……

鼓掌,有技术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故事中
一、线或不线,是否影响(或决定)自激震盪(的幅度确定)?
二、即便确(或认为)是“很直很 ...
在这个故事中
一、线或不线,是否影响(或决定)自激震盪(的幅度确定)?
二、即便确(或认为)是“很直很直的线”,它能改变现有成熟理论在振荡器设计中的应用?
三、那个“线振新论”运用了电路最最基础的欧姆作证明基点(鼓掌),但是,交流瞬时的v/i还是电阻r吗(伪科)?
四、……

答一:线性分析不预测幅度。

答二:目前讨论集中在理论部分。新判据会改变今后的应用。一个例子:我曾经测过国外著名振荡器厂家(不点名)的宽带VCO样品,在频段中部停振。这是设计不可靠的表现。中部的幅度一般最低,损耗较大。我设计过的低压宽带VCO的损耗更大,没有出现停振。这里面有量的差别,还不能断论哪个的可靠性更高,只能说可能存在可靠性的差异;但是理论的差异是巨大、明显的。一般新理论在应用上的潜力都是难以估计的,所以对“能否改变应用”的问题难以讨论出结果,只能拭目以待。
有一点需要指出:现有振荡器线性理论是不成熟的,因为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不起检验的“成熟理论”有“忽悠”的成分,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

答三:动态分析中除了用到了欧姆定律,还用到了“非欧姆定律”(鼓掌)。你耿耿于怀的re问题,电感反电动势e=-Ldi /dt, ue=-e, ue是e的压降,其产生没有遵循欧姆定律。瞬态时,电感端电压UL=XL*i+ue,是由两个电流产生的,一个是“稳态i  ”,一个是di ,di i  的变化量,两电流同时存在,产生各自的电压。变化量与稳态量是动态分析中共存的一对量,缺一则另一个的性质就没有意义,这是将i  定为“稳态”的原因。UL公式分别用到了“电感电流瞬间不能突变,电压可以瞬间突变”的原理。re=ue/i  等效电阻阻值(resistance),如同“电抗”不是实体元件一样,re不是电阻(resistor)元件。re稳定电感电流 i 的功能,即阻止i 瞬间突变的功能是存在的,没有它的功能,电感的电流就“会”突变。
这里有“伪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错,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
后来,还引出了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并且有照片和电原理图。电原理图上面 ...

(笑)主题目好哇!百度“线 性振动器”,一不留神去了京东一十八号商铺。

好几年前有个咨询品质因数的主贴,回贴主要有我和他俩。记得当时您曾回复“这个好”,就是这个贴子(还能找到吗),开始了我对其的关注。
楼主近来清闲了得,3扯两拉又把jz给拽进来

网友D:
无意喧宾夺主,谨简要插个话儿,别耽误主题。
一、你那个re若不具备实数电阻的全部属性,怎么去抵减负阻R_?
二、若是哈特莱型电路,你拿什么去“阻止电流瞬变”?

不是我耿耿于怀,即使我帮你鼓动吹捧又有什么用?你那一整套东西有人欣赏认可有人转让引用吗?

网友C:
楼主顶楼的叙述,基本上没有“准确”可言。

HWM:关于振荡器是否为一线性电路的问题
Re: 这个问题不存在。是用线性分析建立振荡器的线性理论。

HWM: 当时,经过一番辩论后,得出一个结果,就是“线性电路”中必须有一个器件的参数(譬如电阻)可调,且必须根据信号的幅度调整。
Re: 你始终没有搞清楚我的准确意思。线性电路,参数是不变的,否则就不是线性电路!还有,线性分析与幅度无关。你的叙述内容从来没有在我的帖子中出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一调”不重要,关键是这是个什么系统,线性时不变(LTI)肯定不是!

那么这是个线性时变系统吗?

线性时不变系统的构成(不是定义)你确定吗?
系统包含源阻抗吗?
这个问题不确定,其他的讨论就是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意喧宾夺主,谨简要插个话儿,别耽误主题。
一、你那个re若不具备实数电阻的全部属性,怎么去抵减负阻R_ ...

都是好问题,点赞。

Lgz: 一、你那个re若不具备实数电阻的全部属性,怎么去抵减负阻R_?
Re: 这个问题我需要考虑一下。

Lgz: 二、若是哈特莱型电路,你拿什么去“阻止电流瞬变”?
Re: 我说过,电路的表现不是由单一元件决定的。例如,电感对稳定谐振电流有贡献,电容对稳定谐振电压有贡献,器件和电阻对谐振能量增长的速度有贡献。尽管这些元件的布局会不同,电路的表现是所有元器件共同贡献的结果。这对哈特莱型电路也一样,电感上也有等效re,该re是电路阻止电流、电压、能量瞬变的代表。这是CC振荡器分析、模型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因。

网友E:
1.关于正弦波振荡器的线性问题。    以正交振荡器为例:    以下为基本点路:      ui--->积分A--->积分B--->uo         |                 |          <-----反向器K-----        由通路ui->A->B->U0来看,u0是 由ui经两次积分得到的,那么ui必定是 uo的二次微分          ui=c0*uo''----------(1)      其中c0是常数.              由通路ui->反向器K->u0来看,满足      ui=-c1*uo  ---------(2)      c1是反向器的放大倍数            两式联立得到:        uo''+c*u0=0---------(3)      其中c=c1/c0       (3)式是一个标准的线性方程,它的 解是一个等幅震荡.这个电路也是可以输 出能量的.       考虑到运放的开环增益是有限的以 及积分电容的损耗.推导出的方程是:      uo''+b*uo'+c*uo=0----(4)      其中b是一个和电容损耗以及运放开 环增益倒数决定的很小的损耗系数.大概在 0.001左右,甚至更小.      (4)式解是一个衰减震荡,但衰减很慢. 为了维持等幅震荡,实际电路通常加入微量 的正反馈,不管是线性手段还是非线性手段, 来抵消(4)式中的b,使b=0,这样,(4)式变为 (3)式,从而实现等幅震荡.      这就是说,实际的正交正弦波振荡器在 正常工作时就是工作在线性状态.    2.关于说线性问题需要指明变量的问题     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欧姆定律         i=u/R--------(5)    i于u是线性关系.     但是天知道R还跟其他什么因素有关,比如 它可能跟光 温度 磁 压力等等有关系,只要他 跟i和u没关系,我们就说(5)式对i和u来说就是 线性的.     如果R是光敏电阻,那么i就是u和光强e的函数 ,一般R与光强e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所以电流i与 光强e也是非线性的.     但这不影响我们说i与u是线性的.           所以你要说线性问题,必须指明变量.  3.关于乘法器与非线性        我的观点是乘法器是利用非线性原理制成的器 件,但是你不能说"乘法"就是非线性.或者"乘法" 就一定产生非线性.    对于乘法电路,输入的可能是两个交流信号,也 可能其中一个是稳恒信号,这两种情况不一样.      4.关于"专业"和"主流"的问题        "主流"好理解,但是我始终没搞清"专业的"是 指什么?我只知道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专业"水平. 因为没有名学历,没有名职称,没有名工作单位,属 于无名之辈,不起眼之辈,这没办法改变.    但是我们"非主流非专业"之辈的观点也不是胡 说八道,我们只是不想用一些"专业辞令"来包装自 己而已.    我们有权力 有理由 有能力拒绝一些"专业的" "主流的"观点.    至于是否能改变"专业 主流"一族,我们没有权 力 没有义务 没有能力.也不关心!    我们不值得为你们齿冷三天,但是也不在乎你 齿冷三年.

网友F:
振荡器是正反馈大于一的放大区域?放大器线性  噪音系数好  频谱越纯 频稳越佳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意喧宾夺主,谨简要插个话儿,别耽误主题。
一、你那个re若不具备实数电阻的全部属性,怎么去抵减负阻R_ ...

回复问题一:
负阻不是实体元件,是等效元件的负阻特性,通常指动态、微分特性,即Δu/Δi=R_。电路的输入阻抗Zin=Rin+Xin (Rin<0) ,Zin也不是实体元件,是阻抗特性。这跟等效re非实体元件的(正阻)阻抗属性是相同的。这里,两个量相抵是放在一个支路里去衡量的,衡量的对象是回路净阻Rnet。|Rnet|控制着电路的增益…。

这里的全部属性不应该包括等效电阻的功耗,功耗由等效电阻的载体所承担。例如,两个感量相同、线径和体积不同的电感,可以在相同re条件下产生一个电感损毁,另一个完好的结果;既使出现击穿空气,也是空气耐压的问题。这些不是re存在功耗极限的问题。功耗不是re的属性,这是我的看法。

另外,电阻功耗的计算公式不适用于re的功耗计算。

网友D:
你这么随意地赋予定义特性,我看不懂你的解释。你应该玩儿30多年了吧,出水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随意地赋予定义特性,我看不懂你的解释。你应该玩儿30多年了吧,出水平了。 ...

负阻特性不是我定义的。re是我等效的,有根有据,是阻碍电感电流突变的度量。

你说我随意,那不随意应该是怎样的?你指出来。

网友G(2018-08-16):
麦乳精市什么东西   ,kmkdpks.wikidot.com/,gy0851-sogou.wikidot.com/nav:side/,hhht0471-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whkdpks6.wikidot.com/,syfp.ccedisp.com/,szkzp0755.114my.cn/,shsklwp.wikidot.com/,cqskwfpi.wikidot.com/,ty035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cdppks028.wikidot.com/,syppks024p.wikidot.com/,fevvc6u.ccedisp.com/,jicai7057.114my.cn/,xn0971p-360.wikidot.com/,dalianppks.wikidot.com/,qdlianpps.wikidot.com/,xm0592p-360.wikidot.com/nav:side/,jnlianpps.wikidot.com/,tuizhuan.114my.cn/,gz020fp44w.wikidot.com/,nc079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sz0755fplla.wikidot.com/,hcpnl.ccedisp.com/,dg0769fp6a.wikidot.com/,nuoshun5.114my.cn/,lzfp0931tp.wikidot.com/,bj010fpu8.wikidot.com/,hebfp0451ww.wikidot.com/,csfp0731ww.wikidot.com/,hk0898p-360.wikidot.com/,jl0432p-360.wikidot.com/,gfdg9fdg89.ccedip.com/,gy085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nb0574p-360.wikidot.com/,nj025p-baidu.wikidot.com/,sz0512p-baidu.wikidot.com/,wx0510p-baidu.wikidot.com/,yunqiang01.114my.cn/,hz0571p-baidu.wikidot.com/,nb0574p-baidu.wikidot.com/,xinwei9.114my.cn,ty0351p-360.wikidot.com/main:about,wz0577p-baidu.wikidot.com/,cc0431p-baidu.wikidot.com/,zhizhi25.114my.cn/,jl0432p-baidu.wikidot.com/,jufang439.114my.cn/,sjz0311p-baidu.wikidot.com/,ty0351p-baidu.wikidot.com/,taoshi3248.114my.cn/,xn0971p-baidu.wikidot.com/,hk0898p-baidu.wikidot.com/,szfp.ccedisp.com/,nn0771p-baidu.wikidot.com/,xm0592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xa029p-baidu.wikidot.com/,hhht0471-baidu.wikidot.com/,zz0371p-360.wikidot.com/nav:side/,bt0472p-baidu.wikidot.com/,bt0472p-360.wikidot.com/main:about/,nc0791p-baidu.wikidot.com/,nn0771p-360.wikidot.com/,hhht0471-360.wikidot.com/main:about/,fz0591p-baidu.wikidot.com/,whfp.ccedisp.com/,xa029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xm0592p-baidu.wikidot.com/,zz0371p-baidu.wikidot.com/,xa029p-360.wikidot.com/main:about/,tj022p-baidu.wikidot.com/,hf0511p-baidu.wikidot.com/,zz0371p-360.wikidot.com/nav:side/,hfw0511r-baidu.wikidot.com/,heb0451-360.wikidot.com/,wh027p-360.wikidot.com/,zz037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sh021kp-360.wikidot.com/,bt0472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cq23kp-360.wikidot.com/,lacai35.qqzyw.com/,tj022p-360.wikidot.com/,muba3324.114my.cn/,nc0791p-360.wikidot.com/main:about/,cd028kp-360.wikidot.com/,gyfp.ccedisp.com/,sy024p-360.wikidot.com/,youhuan8.qqzyw.com/,zz037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dalian0411-360.wikidot.com/,qdlian0532-360.wikidot.com/,nn077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jnlian0531-360.wikidot.com/,gz020-360.wikidot.com/,sz0755p-360.wikidot.com/,dg0769-360.wikidot.com/,fz059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lzfp0931p-360.wikidot.com/,bj010-360.wikidot.com/,kaopai675.114my.cn/,km0851p-360.wikidot.com/,csfp0731-360.wikidot.com/,nj025p-360.wikidot.com/,sz0512p-360.wikidot.com/,shfp.ccedisp.com/,xn0971p-360.wikidot.com/talk:undefined,wx0510p-360.wikidot.com/,hz0571p-360.wikidot.com/,bjfp.ccedisp.com/,wz0577p-360.wikidot.com/,cc0431p-360.wikidot.com/,hfdkufpiao.wikidot.com/,shijian6.114my.cn/,sjz0311p-360.wikidot.com/,ty0351p-360.wikidot.com/,fz0591p-360.wikidot.com/nav:side/,sz0755-sogou.wikidot.com/nav:side/,sz0755-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sh021-sogou.wikidot.com/nav:side/,sh02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gzfp020.ccedisp.com/,cq023-sogou.wikidot.com/nav:side/,cq023-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gz020-sogou.wikidot.com/nav:side/,gz020-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dg0769-sogou.wikidot.com/nav:side/,dg0769-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bj020-sogou.wikidot.com/nav:side/,shu1616142.114my.cn/,bj020-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km0871-sogou.wikidot.com/nav:side/,km087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xa028-sogou.wikidot.com/nav:side/,xa028-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dgslk0769.ccedisp.com/,nn0771-sogou.wikidot.com/nav:side/,shkfp021.cn.vlongbiz.com,nn077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xm0592-sogou.wikidot.com/nav:side/,zz00p.ccedisp.com/,xm0592-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zz0371-sogou.wikidot.com/nav:side/,zz037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jinghuai4.114my.cn/,cd028-sogou.wikidot.com/nav:side/,cd028-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hf0551-sogou.wikidot.com/nav:side/,hf055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hcpl65.ccedisp.com/,jn0531-sogou.wikidot.com/nav:side/,jn0531-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fdg987fgf.ccedip.com/,wh027-sogou.wikidot.com/nav:side/,wh027-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nj025-sogou.wikidot.com/nav:side/,zzt67r.ccedisp.com/,nj025-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qd0532-sogou.wikidot.com/nav:side/,zhanhuan94.114my.cn/,qd0532-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nb0574-sogou.wikidot.com/nav:side/,nb0574-sogou.wikidot.com/talk:undefined/,szjyp-360.wikidot.com/,szjyp0755-360.wikidot.com/,dgjyp0769-360.wikidot.com/,gzjyp020-360.wikidot.com/,shjyp021-360.wikidot.com/,sh-sogou.wikidot.com/,zzkfpw.wikidot.com/,njkfpw-025.wikidot.com/,jnkfpw-0531.wikidot.com/,wh027dji.wikidot.com/,hcpdq.wikidot.com/,hcpddqe5.wikidot.com/,hc6hgdd2.wikidot.com/,hcpbaox.wikidot.com/,bjhcd55d.wikidot.com/,bjhcd66d.wikidot.com/,szhc7ud.wikidot.com/,gzfjps3.wikidot.com/,syhcd7gh.wikidot.com/,gyhcd6hh.wikidot.com/,cshch55g.wikidot.com/,njhcdr99j.wikidot.com/,whhcd5f.wikidot.com/,kmhcd6hf.wikidot.com/,cdhchgd.wikidot.com/,jnhcdrfh.wikidot.com/

网友:
njbz00.wikidot.com/
njbz000.wikidot.com/
njbz005.wikidot.com/
njbz006.wikidot.com/
njbz008.wikidot.com/
xabzh0.wikidot.com/
xabzh1.wikidot.com/
xabzh5.wikidot.com/
xabzh6.wikidot.com/
xabzh8.wikidot.com/
kmbz00.wikidot.com/
kmbz001.wikidot.com/
kmbz005.wikidot.com/
kmbz006.wikidot.com/
kmbz008.wikidot.com/
njingbz.wikidot.com/
njingbz1.wikidot.com/
njingbz5.wikidot.com/
njingbz6.wikidot.com/
njingbz8.wikidot.com/
jnbzh0.wikidot.com/
jnbzh1.wikidot.com/
jnbzh5.wikidot.com/
jnbzh6.wikidot.com/
jnbzh8.wikidot.com/
cqbzh.wikidot.com/
cqbzh1.wikidot.com/
cqbzh5.wikidot.com/
cqbzh6.wikidot.com/
cqbzh8.wikidot.com/
xanbz.wikidot.com/
xanbz1.wikidot.com/
xanbz5.wikidot.com/
xanbz6.wikidot.com/
xanbz8.wikidot.com/
sjzbzh0.wikidot.com/
sjzbzh1.wikidot.com/
sjzbzh5.wikidot.com/
sjzbzh6.wikidot.com/
sjzbzh8.wikidot.com/
whbzh0.wikidot.com/
whbzh1.wikidot.com/
whbzh5.wikidot.com/
whbzh6.wikidot.com/
whbzh8.wikidot.com/
kmbz16.wikidot.com/
kmbz15.wikidot.com/
kmbz12.wikidot.com/
kmbz11.wikidot.com/
kmbz10.wikidot.com/
kmbz01.wikidot.com/
kmbz02.wikidot.com/
kmbz05.wikidot.com/
kmbz06.wikidot.com/
kmbz07.wikidot.com/
njbz09.wikidot.com/
njbz06.wikidot.com/
njbz05.wikidot.com/
njbz03.wikidot.com/
njbz02.wikidot.com/
cqbz02.wikidot.com/
cqbz03.wikidot.com/
cqbz05.wikidot.com/
cqbz06.wikidot.com/
cqbz09.wikidot.com/
kmbz0.wikidot.com/
kmbz7.wikidot.com/
kmbz5.wikidot.com/
kmbz3.wikidot.com/
kmbz2.wikidot.com/
njbz0.wikidot.com/
njbz1.wikidot.com/
njbz5.wikidot.com/
njbz6.wikidot.com/
njbz7.wikidot.com/
cqbz0.wikidot.com/
cqbz1.wikidot.com/
cqbz5.wikidot.com/
cqbz6.wikidot.com/
cqbz8.wikidot.com/
jnbz02.wikidot.com/
jnbz03.wikidot.com/
jnbz05.wikidot.com/
jnbz06.wikidot.com/
jnbz09.wikidot.com/
jnbz0.wikidot.com/
jnbz1.wikidot.com/
jnbz5.wikidot.com/
jnbz6.wikidot.com/
jnbz8.wikidot.com/
sjzbz0.wikidot.com/
sjzbz5.wikidot.com/
sjzbz6.wikidot.com/
sjzbz9.wikidot.com/
sjzbz7.wikidot.com/
xabz0.wikidot.com/
xabz1.wikidot.com/
xabz5.wikidot.com/
xabz9.wikidot.com/
xabz7.wikidot.com/
gzbz0.wikidot.com/
gzbz1.wikidot.com/
gzbz5.wikidot.com/
gzbz6.wikidot.com/
gzbz8.wikidot.com/
whbz0.wikidot.com/
whbz1.wikidot.com/
whbz5.wikidot.com/
whbz6.wikidot.com/
whbz8.wikidot.com/
csbz0.wikidot.com/
csbz1.wikidot.com/
csbz5.wikidot.com/
csbz6.wikidot.com/
csbz8.wikidot.com/
ncbz0.wikidot.com/
ncbz1.wikidot.com/
ncbz8.wikidot.com/
fzbz0.wikidot.com/
fzbz8.wikidot.com/
byzdlzmb0.wikidot.com/
byzdlzmb1.wikidot.com/
byzdlzmb5.wikidot.com/
byzdlzmb8.wikidot.com/
byzdlzmb6.wikidot.com/
ccbz0.wikidot.com/
ccbz6.wikidot.com/
ccbz8.wikidot.com/
kmbz009.wikid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