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0-5v的ttl电平有高低电平毛刺,怎么滤波整流给单片机用

楼主(2016-03-12):
0-5v的ttl电平有高低电平毛刺,怎么滤波整流给单片机用,求滤波整流电路看,如下图显示通过什么电路将毛刺滤掉,变成标准的方波

网友A:
这是TTL电平产生IC的供电电源噪声引起的吧

网友B:
成熟和常用的方案, 采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个的确需要进行IC滤波处理的,毛刺太多的。

网友E:
用电压比较器,输出端做电平翻转

网友F:
这不是真实的输出波形,楼主的示波器,地线夹子可能夹错地方了;
应该夹到离输出波形的那个芯片旁边的GND上;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确需要进行IC滤波处理的,毛刺太多的。

怎么进行ic滤波,有原理图么

网友G:
怎么会有这么多毛刺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方法做的,怎么会这么多毛刺

网友I:
楼主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