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体验STM32F072Discovery

楼主(2016-03-12):
       收到板子一段时间了,有点小激动,手里的都是Nucelo,现在STM推出了nucleo 64 、32、144三个样品,板上都配有STlink,不用外置的调试器,也能学习。不同的是nucleo上除了一个gpio LED灯和一个用户按键可供初步体验外,就没有外部资源了,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来连接外部资源。就是一个STLink+核心板。
      拿到板子的第一步,因为这是第一块绿板,自然是要看相了,和白色的nucleo方形板比,同样清晰的丝印和绿色的长方形格外养眼,如图。

         上电之前,先准备些资料吧。
         1.STM32F072x 数据手册
         2.STM32F0xx参考手册
         3.3个用户手册 1715.pdf (1.11 MB) 1690.pdf (1.5 MB)
先看看板上有哪些东东吧,MCU用户手册里有说明。
         1. STM32F072RBT6 64脚LQFP封装,128KB Flash存储器和16KB的SRAM
         2.板载的ST-LINK/V2,通过跳线选择模式可以独立使用
         3.板上电源:USB或外部5V电源
         4.外部应用电源
         5.L3GD20 三轴数字输出陀螺仪
         6.线性触摸传感器或4个触摸按键
         7.6个LED,LD1(usb通讯)LD2(3.3V电源)LD3-LD6(4个用户led)
         8.2个按键(用户和复位)
         9.Mini-B接口的用户USB
         10.RF EEprom 子板连接器
         11.扩展引脚
相比核心板nucleo,主要多个陀螺仪和触摸传感器,硬件布局图如下

从图上也可以看出,通过跳线可以单独使用ST-LINK。一板两用途,不需要再买单独的调试器了。

     基本的都了解了,下面该上电了吧,新用户首次使用,建议还是看看快速开始手册吧。
     1.手册上写着Micro-B接口的USB线,因该是MiniUSB吧,现在的手机上的一般都是Micro,苹果例外。
     2.检查下JP2和CN5跳线是否连上,默认的都是连上的。
     3.上电,运行Demo程序。对照手册4个功能,观看板子有什么变化,详细参阅手册.
说明一点,首次使用ST-link需要安装驱动,不过STM活动这么多,都有一块吧,驱动早安装了。

网友A:
这个discovery属于高级版本吧,比nucleo功能强一些

网友B:
谁有这个板子的PCB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