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地如何与金属外壳连接

楼主(2016-03-12):
      首先介绍设备的应用环境,超高压环境下,正常电压200KV,因此电磁场环境复杂,但是电路板与超高压电位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电路板在金属外壳中,高压环境下,不能有悬浮金属存在,一定要与电路板的地连接到一起,想知道此时该如何连接。

          可选的接地方法有3种(也希望大家推荐其他方法):

         1、直接将电路板的地与外壳相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2、电路板的地通过隔离电容,压敏电阻(两者并联)与外壳连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3、电路板的地通过隔离电容,普通大阻值电阻(两者并联)与外壳连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你目前的是什么问题,是要等电位,还是要过滤共模干扰.
不是所有的地都能连,如果能直接连那肯定直接连最好

直接将电路板的地与外壳相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问题是,后面的接入设备都将和你的地平面相等,如果后端设备的地是浮地,那将会把后端设备强制接地,有可能会带来地干扰.

举个例子:拿一台示波器去测220V市电的波形.就会带来这个问题.示波器的机壳大多都是接大地的.不管你怎么用电阻分压,这个机壳至少会接到零线上,虽然说零线是在终端接了地的,但到插座上多少就有点电位差.

电路板的地通过隔离电容,压敏电阻(两者并联)与外壳连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你的PCB基本相当浮地,有可能带一定的电压(在压敏电阻电压范围内)

电路板的地通过隔离电容,普通大阻值电阻(两者并联)与外壳连接,这样有什么问题?
地电流不够大,有强电流干扰的时候地干扰流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你目前的是什么问题,是要等电位,还是要过滤共模干扰.
不是所有的地都能连,如果能直接连那肯定 ...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通过您的回答,感觉第二种方法是不可取,金属壳不能悬浮。

实际电磁场环境很复杂,200kV 几kA的工作环境,容易对电路模块的金属壳产生影响,比如感应出静电压,引入干扰等等。所以感觉直接接地也不合适。

金属壳中的电路模块基本不产生干扰,主要怕金属壳外部环境影响电路模块。

网友B:
楼主高人,受教了!

网友C:
PCB 板子 周围一圈10mm 露铜包地 金属壳直接与之压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