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ega8 USART通讯与定时器1中断,2者一起用程序就死

楼主(2016-03-12):
现在想用定时器来判定USART传输一贞数据,但USART单独发送和接收都没问题,定时器单独也能正常运行,但把2段写到一起,只要电脑一发送数据给mega8 程序就跑死了。。。

楼主:
#include<iom8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clk   100000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12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deng:9
void uart_init(uint baud);
void uart_sendB(uchar data);
void uart_rx(void);
uchar flag,r;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long tmp;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m,n;
             for( m=0;m<MS;m++)
                     for(n=0;n<500;n++);
}
void main()
{
    DDRC|=BIT(4);
        DDRD|=BIT(2);
        PORTD&=~BIT(2);//设为接收
        ConfigTimer0(500);
        uart_init(4800);

        while (1)
    {

        if(flag)
                {
                         flag=0;
                         uart_sendB(r);  //调用串口驱动
                }
    }
}
uchar flag=0;
uchar r;

void uart_init(uint baud)
{
   UCSRB=0x00;
   UCSRA=0x00;                     //控制寄存器清零
   UCSRC=(1<<URSEL)|(0<<UPM0)|(3<<UCSZ0);
                                                        //选择UCSRC,异步模式,禁止
                                                     //   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baud=mclk/16/baud-1        ;   //波特率最大为65K
   UBRRL=baud;
   UBRRH=baud>>8;                    //设置波特率
   UCSRB=(1<<TXEN)|(1<<RXEN)|(1<<RXCIE);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SREG|=BIT(7);                        //全局中断开放
   DDRD|=0X02;                        //配置TX为输出(很重要)

}

void uart_sendB(uchar buf)
{
   PORTD|=BIT(2);//PD2 RS485方向控制端,1为发送;0为接收;
   while(!(UCSRA&(BIT(UDRE)))) ;//判断UDR是否为空,UDRE为1时为空
   UDR=buf;//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while(!(UCSRA&(BIT(TXC))));//发送结束时置位
   UCSRA|=BIT(TXC);//通过写1清除
   PORTD&=~BIT(2);
}

void uart_rx()
{
    UCSRB&=~BIT(RXCIE);//关闭接收结束终中断使能
        r=UDR;
        flag=1;
        UCSRB|=BIT(RXCIE);//打开接收结束终中断使能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TCCR1B=0x03;
         tmp=15625;//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tmp*ms)/1000;//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65536-tmp;//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CNT1H=(unsigned char)(tmp>>8);
         TCNT1L=(unsigned char)tmp;
         TIMSK|=BIT(2);
         SREG|=BIT(7);
}
void deng()
{
        PORTC=~PORTC;
        TCNT1H=(unsigned char)(tmp>>8);
        TCNT1L=(unsigned char)tmp;
        //UartRxMonitor(1);
}

楼主:
求大神分析

楼主:
解决了 各位~

网友A(2016-07-12):
怎么解决的?我遇到类似问题了

楼主(2016-10-09):
mega8应该是RAM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