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参加活动的3.0寸TFT刷屏

楼主(2016-03-12):
        前段时间参加论坛活动,收到一片3.0寸TFT液晶屏(https://bbs.21ic.com/forum.html?mo ... 4&page=2#pid6647962)。因手上没有合适的转接板,PCB打样一没条件二不会画图,于是就做了一片,与前期画的一片STM8S207S8TC最小系统板一并加工(https://bbs.21ic.com/icview-1431650-1-1.html);TI的专用调试器没条件购置,下载就用网购23元的是BSL下载器;编程不会,源程序当然就是抄坛友的了。条件所限,只能土法上马,将就了。为了尽快验证转接板制作和焊接质量,就先用手上的MSP430F149小板(网购PCB和元件加工制作)做了刷屏验证。编译环境是IAR。有困难要上,没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lol关键是要制作乐趣:lol@dirtwillfly
上几张图片凑个热闹:
1、热转印、腐蚀。转接板下边部“0.5、0.6”字样的线条是为做另外一液晶屏所做的测试样条。

2、焊接。这种做法基于两点,一是单面板限制,二是为用其它芯片做驱动提供方便。后期再将主控及外围做在一块同尺寸的底板上,通过排母与此板连接。

3、杜邦线连接

4、测试

总算是干活了!
谢谢!
另外请教各位,如何才能将液晶屏这类图片拍好?

网友A:
画的不错。
液晶拍照有时候和刷新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不错。
液晶拍照有时候和刷新率有关系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A:
再接再厉阿

网友B:
这个屏还是挺美的,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还是挺美的,支持了。

确实不错:lol

网友C:
拍液晶把HDR打开,图就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液晶把HDR打开,图就比较好了

请教“HDR”是什么?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液晶把HDR打开,图就比较好了

谢谢!会玩了,效果的确不同: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会玩了,效果的确不同

HDR模式逆光拍摄的时候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R模式逆光拍摄的时候有用。。。

知道了,又学了一招:lol

网友D:
看着真是棒呢

网友D:
竟然是热拖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热拖焊接的

第一次焊接这类器件,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焊接这类器件,请指教一二,谢谢!

很厉害呀,这都能焊接上

网友:
自己做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厉害呀,这都能焊接上

第一次焊接,不懂正确方法。

楼主:
热转印的。

网友F:
这个都能行?

网友F:
楼主的焊接工艺真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焊接工艺真是厉害。

关键是锡不能多。焊接前后都要做测试,确保物理连接没有问题,不然程序即使对了屏也不干活:lol

网友G:
给力。楼主,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力。楼主,怎么做到的

程序是抄的,其它都在这呢:lol

网友H:
该屏看着非常不错的,看看实际的运行效果的

网友I:
板子看上去不错呢

楼主:
谢谢!穷玩:lol:lol

网友J:
这个屏是点亮了,但是能现实些啥的不?

网友K:
这么多管脚的,弱弱的问下149 的管脚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多管脚的,弱弱的问下149 的管脚够用么?

刷屏:数据16条;控制线5条。149总计有48条口线,省着点用够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