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发帖

楼主(2016-03-12):
问题1:如果我想对一个正弦信号进行采集并做fft变换,是不是必须和dma配合才能把数据保存下来:
问题2:配置寄存器时是不是应该使用连续转换模式,采用非扫描

网友A:
请参考 AN3116
问题1:
      针对你的需求,可以使用single channel continuous(单通道连续)模式,具体可以使用两种模式:DMA或者中断模式,参考 Section 1.3.1
问题2:
     一般而言,扫描模式是针对多通道(采样多种数据,诸如温度、压力、电压等)的。对于你的应用,只采样一个正弦信号,因此如问题一所述,采取单通道连续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