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V71在Keil MDK 5中,烧写程序不成功

楼主:
烧写程序过程正常,烧写结束后通常开始运行,并且停止在main入口处。但是,同样的程序,这几天经常出现烧写结束后,MDK又出一个窗口,提示reprogramming flash,reprgoram的地方正是我的程序区域。
请问,这究竟怎么回事?难道是MCU内部的flash存储器已经被擦写坏了?  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未标题-5  (231.43 KB )

楼主(2016-03-12):
这个问题出现,使得调试根本进行不下去。每单步走一条语句,这个reprogram提示就出现一次。难不成真的是flash存储器坏了?可是我也就用了1,2个月,擦写次数不可能上万次吧。上面图中是我的仿真器的配置。

楼主:
希望有人告诉我不是flash存储器的问题,是其他问题,并且可以解决。。。。。。。。。 Thanks!!!

网友A:
5MHz?烧写速度有点高 可以降低试试

楼主:
感谢回复。查看了,同这个频率无关,这个频率可以上到20MHz。

我发现问题是出在调试时打的断点数量上。如果断点数量<=7,就一切正常。如果断点数量>=8,就出现我所描述的问题。

楼主:
奇怪,我以前在STM32 + Jlink + Keil 4,调试,似乎从来没有碰到断点不够用的情况。难道ATMEL Cortex-m7,MDK5 反而在断点上,减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查看了,同这个频率无关,这个频率可以上到20MHz。

我发现问题是出在调试时打的断点数量上。如 ...

谢谢分享,断点数量应该与厂商的MCU设计实现有关系吧,看V71上程序断点应该能支持8个,以及4个数据断点
Debug
Comparator set Full comparator set: 4 DWT and 8 FPB compar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