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16-03-12):
麻烦高手提供一个能把0.5伏正弦波电压,放大到12伏1W的电路,谢谢!

网友A:
找个小功率的功放IC

网友B:
推荐一个运放 TCA0372, 特别提醒: 注意散热哦

网友C:
说清楚频率,没有频率就没有合适的方案,就是有,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另外还要给出负载阻抗。

网友D:
对,频率多少?如果是1KHz可以用音频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