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OPA227用做MFB式二阶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6-03-12):
如图所示,在TINA-TI中仿真结果中心频率为1.048K,带宽为200Hz。但实际做的电路中中心频率为800Hz。误差怎么会这么大?

网友A:
我不怀疑仿真软件的计算结果. 只怀疑你的电路问题.
很可能是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 在这个电路中, 漏电阻可能起了较大的作用

网友B:
这个调整下你的相关的电阻电容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怀疑仿真软件的计算结果. 只怀疑你的电路问题.
很可能是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 在这个电路中, 漏电阻可 ...

还是电阻的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整下你的相关的电阻电容配置的。

最终将R2换用1K电位器解决了问题,是电阻的精度以及布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电阻的精度不够

电阻的精度, 不会导致这么大的差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精度, 不会导致这么大的差异哦

我将R2用1k的电位器换上之后调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R2用1k的电位器换上之后调好了

感谢楼主的调试经验, 有没有最终测量一下 1k 的电位器调到了多少阻值?

网友C:
电阻的精度以及布线电阻的影响

这个真的有可能,软件仿真的都是理想条件,实际应用中往往会有偏差

网友D:
肯定不是参数容差导致的误差,一定是参数错了

网友E:
阻容精度造成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