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f0 如何擦出程序

楼主(2016-03-12):
Jlink  Debug时,STM32f0f0进入了STOP模式,现Jlink无法连接,无法进如Debug了
该怎么办?

网友A:
你把boot0上拉再试试能不能擦除

楼主:
我把boot0和VDD接一起,然后上电
10分钟后,掉电,
再把boot0下拉,
重新上电,发现没有擦除里面的程序,依然无法进入Debug....

网友B:
进入了STOP连不上正常。
你可以复位目标板,长按复位键,释放同时进行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