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DMA传输数据的触发源

楼主(2016-03-13):
本人最近再调DMA传输,通过8个GPIO口从外部芯片读取数据。此芯片在每次传输数据时都会有时钟信号,当定时器捕获到上升沿的时钟信号时触发DMA,使它开始传输数据。现在只是捕获到上升沿时进入定时器中断,然后打开DMA传输。但这样会影响效率。希望可以不进入中断直接促发传输,    本以为TIM_DMACmd(TIM5, TIM_DMA_CC1, ENABLE)这个函数是打开触发源的,但是使能和失能效果一样,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语句控制的,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2020-05-06):
定时器3和连接到TIM3_TRIG的DMA通道6被用来实现这个数据采集接口。GPIO端口上有一个16位并行数据,定时器3的外部触发输入上有一个外部时钟信号。在外部触发器的上升沿上,定时器生成DMA请求。当GPIO数据寄存器地址被设置为DMA通道6外围地址时,DMA控制器在每个DMA请求上从GPIO端口读取数据,并将其存储到一个SRAM缓冲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