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采用电阻限流的方法,对能源的浪费

楼主(2016-03-13):
今天把家里一些灯带(各种颜色大概一共300米)调试看看,发现灯带能源浪费的现象,电路很简单,如下:

楼主:
这手上这些都一个结构 AC220整流后变成300多v直流电压,电网有时候最高其实交流达到250V电压的。我手头这些都是 6个310Ω电阻和60个LED灯珠串联直接接到睁220V整流后正负段,这能源是有多浪费啊,怪不得功耗这么大,坑爹的商家啊,能源都消耗在电阻上,你LED节能还节什么

网友A:
ZF对技术没有什么兴趣,反正统一的观点:LED=节能

网友B:
灯带好像都是用了电阻的。。。。。。

网友C:
这是最老旧的方案了. 现在的灯带是不是有采用开关恒流方式控制的了? 可以找找看, 改买这种高效率的类型

网友D:
LED是节能,但没说电阻节能啊?
你这个是LED和电阻的结合体,当然不节能;
再说也没有人要求装饰灯能有多节能,首要的是装饰效果,好看;
照明灯才要求节能。

网友E:
是的,这个误导消费者。

网友F:
  因为其整流桥后一般没有另外的电容滤波,所以负载的计算仍可以按电阻分析。
  额定电压为220Vac, 60粒LED的总压降约为192V(60 x 3.2V),6粒310欧(有这个阻值??!)串联总阻值1860欧,则有效电流约15mA,符合一般设计习惯。 60粒LED功耗约2.88W, 6粒电阻功耗约0.42W,效率87%,一般人应该可以接受这个效率的。

网友G:
有没计算过电阻上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其整流桥后一般没有另外的电容滤波,所以负载的计算仍可以按电阻分析。
  额定电压为220Vac, 60粒LE ...

标着311意思就是310Ω吧,还有我实测每个LED压降2.8左右,电压整流后大概330V,可能电网这个时间段电压高,所以效率没有8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计算过电阻上的功耗?

根据我实测2.8V一个LED压降,那么60*2.88V=173V ,总电压330V-173V=157V;    157/(310*6)=84MA,出现疑问了,是不是这么算的,电流怎么这大呢,目前我知道5050灯珠电流一般40 ~50mA,不超过80mA,大神哪边错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据我实测2.8V一个LED压降,那么60*2.88V=173V ,总电压330V-173V=157V;    157/(310*6)=84MA,出现疑问 ...

直接整流没有大电容滤波,电压是没有330V的,   你考虑一下电压波形的问题吧,实际的平均电流没有84m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标着311意思就是310Ω吧,还有我实测每个LED压降2.8左右,电压整流后大概330V,可能电网这个时间段电压高 ...

照理 5% E24 中没有 31 这个档位,是否是 11E? LZ量一粒试试具体是多少。
  你实测LED是2.8V左右,电压整流后的330V也是实测数字?另外整流桥后面有没有10uF以上的电容?如果没有,其应该是脉动直流信号,用万用表测量的数值是虚假的。

网友F:
LZ可以小心点测量一下电阻上的压降、电阻值,算出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理 5% E24 中没有 31 这个档位,是否是 11E? LZ量一粒试试具体是多少。
  你实测LED是2.8V左右,电压 ...

无电流,直接整流过来的,11E !!!反过来是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