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Buck电路的电感电流下降部分为何会是这样的?

楼主(2016-03-13):
示波器波形:

放大后: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常
4007换个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4007换个肖特基

用快速恢复二极管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4007换个肖特基

换了肖特基二极管SR2100,波形还是有问题。斜坡的震荡倒是没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