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测速

楼主(2016-03-13):
目前都有哪些主流的车载测距方法?车载雷达24G和77Ghz,模拟前端都有那些型号,采用什么主控板?谢谢啦

网友A:
一般都是用24G的成品雷达,数据串口输出,用什么主控板那就随便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24G的成品雷达,数据串口输出,用什么主控板那就随便喽。

我知道短距离用24,长距离77,我想知道具体用的什么产品?什么主控板都可以吗,会不会和选择的模拟前端出现不匹配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短距离用24,长距离77,我想知道具体用的什么产品?什么主控板都可以吗,会不会和选择的模拟前端出 ...

淘宝搜鸭

楼主:
我搜到的都是成品,不是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加"模块"

https://s.taobao.com/search?spm=a230r.1.0.0.Cd7gdU&q=%E6%BF%80%E5%85%89%E6%B5%8B%E ...

对应的主控部分的选择,需要注意什么吗?会不会不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的主控部分的选择,需要注意什么吗?会不会不匹配

你买他模块,会给你使用说明的,需要注意的是所选模块合用了吗?精度,距离满足要求了吗?主控部分再根据情况适择适当型号cpu.

网友C:
车子高速运动时超声波无效,关注过微波测距,手头有些资料可以看看,深圳一家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高速运动时超声波无效,关注过微波测距,手头有些资料可以看看,深圳一家公司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高速运动时超声波无效,关注过微波测距,手头有些资料可以看看,深圳一家公司的:

你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微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qq,微信

你可以直接咨询那家公司,微波测距的项目我后来没有跟进,懂得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咨询那家公司,微波测距的项目我后来没有跟进,懂得不多。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24G的成品雷达,数据串口输出,用什么主控板那就随便喽。

你好,雷达传感器和信息处理板选择要考虑什么参数,我想使用佰誉达代理的Rfbeam产的传感器部分,不使用他们整套雷达系统,而采用其他公司的信息处理板,例如飞思卡尔(NXP)的,不知道支持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子高速运动时超声波无效,关注过微波测距,手头有些资料可以看看,深圳一家公司的:

你好,雷达传感器和信息处理板选择要考虑什么参数,我想使用佰誉达代理的Rfbeam产的传感器部分,不使用他们整套雷达系统,而采用其他公司的信息处理板,例如飞思卡尔(NXP)的,不知道支持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雷达传感器和信息处理板选择要考虑什么参数,我想使用佰誉达代理的Rfbeam产的传感器部分,不使用他 ...

传感器的输出和输入控制都是模拟信号,你可以配任何系统,处理速度够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输出和输入控制都是模拟信号,你可以配任何系统,处理速度够快就行。 ...

就是说用飞思卡尔信息处理开发套件和 RFbeam 的雷达传感器完全没问题,只是信息处理电路不同,可能出现功能的不同,处理速度的快慢,以及精确度等问题,是吧?

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雷达传感器和信息处理板选择要考虑什么参数,我想使用佰誉达代理的Rfbeam产的传感器部分,不使用他 ...

你的意思就是要自己做个雷达咯。
当然可以做,不过如何通过标定可能有点麻烦吧,毕竟你做的是一个计量器具了。
现在最便宜的成品测速雷达也就3000多,自己做不一定划算啦。

楼主(2016-04-15):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手头上有相关的程序吗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