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为什么flash没写进去

楼主:
void FLASH_Configuration()
{
        u16 i;
        u16 *p=(u16 *)0x08000000+0x400*(SECTOR-1);
        RCC_HSICmd(ENABL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Unlock();
        while(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5)==FLASH_BUSY);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_ITConfig(FLASH_IT_ERROR,ENABLE);
        while(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5)==FLASH_BUSY);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printf("%d ",FLASH_ErasePage(0x08000000+0x400*(SECTOR-1)));
        while(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200)==FLASH_BUSY);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for(i=0;i<LARGE;i++)
        {
                printf("%d ",FLASH_ProgramHalfWord(0x08000000+0x400*(SECTOR-1)+i*2,i+1));
                while(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200)==FLASH_BUSY);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PGERR|FLASH_FLAG_WRPRTERR);
                printf("%d ",*(u16 *)(p+i*2));
        }
        FLASH_Lock();
}
经过本函数的初始化之后(其中SECTOR=10),flash里面的数值没有改变,依旧是0xffff。如果数据写进flash的代码区里,却会报错。求告知怎么回事?

网友A(2016-03-14):
你这里的SECTOR就是指内部FLASH的PAGE吧。

你要注意STM32F1系列不同容量的内部FLASH的page 大小不一样,有1K,有2K页的。

官方有参考库可以参考。stm32f10x_stdperiph_lib-v3.5\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SECTOR就是指内部FLASH的PAGE吧。

你要注意STM32F1系列不同容量的内部FLASH的page 大小不一样,有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你的flash的地址是不是给弄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lash的地址是不是给弄错了啊

嗯嗯,地址前没有加强制转换

网友:
写之前是不是得解锁啊

网友C:
flash一般先解锁再擦除再写,再上锁

网友D:
楼主解除写保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