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信号传输干扰问题

楼主(2016-03-13):
有一个研究所要用一个传感器,就是通过一个光电传感器(把光的强弱转换成电电压的高低0.7---3.7V)经过5米的电缆传输到电脑采卡,数据储存到电脑分析用。现在的问题是
到采集卡的信号波形失真,电压幅度过大,不知道用何方法改善,电缆用的是屏蔽电缆(4心电缆2根信号,2根24V直流电源)。换同轴电缆可行吗?。新人向各位老师请教。谢谢。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干扰, 而是信号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阻抗匹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