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读写sst25vf080b的问题

楼主(2016-03-13):
msp430f4152读写sst25vf080b,可以读出来ID,Jedec ID,但一写,读出来全是0XFF。
代码是Silicon Storage Technology的模拟spi的,硬件方面没啥特殊的,全部和IO直通,中间没加任何原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在写之前,要先去掉写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在写之前,要先去掉写保护

能者自答,赞一个

网友B:
这个就看写进去的没,先检查下的

网友C:
这个在写或者擦除的时候都要先进行保护暂去掉的,只是读数据的时候不需要保护的。

网友D:
一般的flash的读写都需要先解除保护的。

网友E:
这个也有flash保护吗

网友E:
以前都以为是引脚控制造成的呢

网友F:
这个写保护怎么去掉?

网友F:
是不是需要过一段时间就刷新一下?

网友G:
楼主出现的读写问题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H:
在写之前,要先去掉写保护

网友I:
这个在写数据前是需要去掉保护的。

网友J:
这个真的没有用过。

网友J:
都是用it的eeprom

网友K:
用不用定时刷新呢

网友L:
这个看了楼上各位的意见的,写保护的机制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读写flash都要先解锁的

网友M:
这个写保护的过程需要被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