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芯海的C编译器漏洞太多,有视频为证。

楼主(2016-03-13):
    程序我这再贴一下。
char LCD[10]={0x00,0x06,0x3d,0x2f,0x66,0x69,0x7b,0x0e,0x7f,0x6f};

void display(char num)
{
        char bits;
        char ten;

        bits = num%10;

        if(num>=100)------------------------------1-
        {
        ten  = (num-100)/10;---------------------
        LCD1 = (LCD[bits]>>4)|0x0f;-----------6-11-
        }
        else
        {
        ten  = num/10;----------------------------2-7-12-
        LCD1 = LCD[bits]>>4;-------------------3-8-13-
        }
        LCD2 = LCD[bits];------------------------4-9-14-
        LCD3 = LCD[ten]>>4;-------------------5-10-15------就一直这样,死循环了。num的数值是12.
        LCD4 = LCD[ten];------------------------不会执行。

}

视频如下:
【视频:芯海1382用的C编译器,漏洞很多。】ht我tp://v.youku.co我m/v_show/id_XMTQ5ODY4ODM2NA=去=.html?x&sharefrom=掉android

一个显示判断程序,却死循环了。

网友A:
国产的都这样,毕竟是低端的,早些年松翰、义隆都这样,低端MCU汇编才是王道

网友B:
对于芯海,不要要求太多。做自己的编译器,不是那么简单的。稍微差不多点的厂家,都用keil了。

网友C(2016-05-03):
前几年也做过两款编译器,想做到没有bug还是挺难的。
即使大厂也难保证没有bug。
如果程序小的话,建议还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