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利用mega16的定时器比较匹配输出小于1Hz PWM信号

楼主(2016-03-13):
在C/T0(2)模式下,利用内部RC振荡器产生的1MHz时钟,经最高1024分频,只能产生最低3.8Hz(快速PWM)或1.9Hz(相位可调PWM)的PWM信号,如何实现1Hz或低于1Hz的信号输出呢? 求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么长的周期可以直接用定时器定时来实现。具体方法是定义一个计数变量,开启定时器中断,每次中断则计数变量加一,达到预定值则改变一次IO电平。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用两个定时器来实现,一个定时器输出时钟做为另一个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楼主:
谢谢楼上!日前已按第1种方式实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