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第一次接触单片机,握手失败。找不到原因,求大神教我!

楼主(2016-03-13):
我该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在线等!

网友A:
STC 单片机要冷启动下载,就是先点下载,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所以先关闭板子上的电源开关,然后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等待软件提示你请上电后再按下板子的电源开关,就可以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边了,还要注意一点就是驱动一定安装好,还有COM口要选对。。

网友A:
你一定是COM口错了,100%的,你的软件的COM口都是灰色的肯定没有连接上。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是几口,如何看端口;
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 或者右键我的电脑--管理--然后找到左侧列表中的设备管理器。 主要是查看端口那个选项是几口软件里选上几口就好。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哪里都有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哪里都有操作说明。

恩恩,我百度过,没弄好。没什么基础千万别笑我:'(还在摸索中,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毫无关联

网友C:
你可以查看一下com口,右键点击计算机,然后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USB口的com口,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装USB驱动,但是应该不是USB的驱动,只要COM口没错,你就检查你的连接线等等,自己摸索就可以搞定,还有也不排除你的MCU可能坏了,,,

网友D:
确实是串口没选择对。STC串口只是第一步,剩下的步骤更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是COM口错了,100%的,你的软件的COM口都是灰色的肯定没有连接上。去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是几口,如何看 ...

CMO口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查看一下com口,右键点击计算机,然后设备管理器,查看一下USB口的com口,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装USB驱 ...

com口好像没错

网友E:
我之前也是这样,你是直接用430转TTL电平?STC单片机的电源不能用它的电源,要外置;而且更坑爹的是它外置的电源还必须用电脑的usb口;连线方式就是,TTL上的TX-RX和单片机连接,然后在用一个USB插电脑给单片机供电;再点STC下载,然后给单片机上电进入冷启动就好;

网友E:
回去宿舍给你发个图片,现在在外面

网友F:
USB线,驱动,COM口,实在不行,波特率调低一点……

网友G:
在电路板的总电源上, 加入一个开关,
点击下载软件的"Download/下载"按钮, 导通上述的电源开关(如果处于导通, 关断,等待几秒, 导通开关),

首先确定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H:
首先得看你的串口是否工作正常啊。还有你得严格按照说明来。

网友I:
STC-ISP 下载是很方便的。当然新手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会下载不了。
STC下载解决方法实例请参看:http://qa.stcisp.com :)

(253)

网友J:
USB转串口,还是不少奇葩问题,比如说转出来的TX脚驱动能力太强,单独断VCC供电没用(特别是简单实验负载很轻的时候),高电平直接从TX,单片机I/O的箍位二极管到VCC,单片机没法复位的。其实现在主板一直都有硬串口的,5块钱弄个转接头就出来了,特别是新手,老实一点没坏处,懂得多了,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USB转串口,还是不少奇葩问题,比如说转出来的TX脚驱动能力太强,单独断VCC供电没用(特别是简单实验负载很 ...

这几天老老实实看说明书,各种尝试终于弄好了,发现在问题中学习的知识远比解决当前的问题重要得多啊,非常感谢不相识的你们不吝惜时间来回答我这么低端的问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ISP 下载是很方便的。当然新手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会下载不了。
STC下载解决方法实例请参看:http://qa.st ...

哇哦哦!太感谢了啊,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个对于新手来说真的很实用啊,收藏了哈: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得看你的串口是否工作正常啊。还有你得严格按照说明来。

多谢指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电路板的总电源上, 加入一个开关,
点击下载软件的"Download/下载"按钮, 导通上述的电源开关(如果处于导 ...

串口没问题,同样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线,驱动,COM口,实在不行,波特率调低一点……

有试过,不过问题不在这一块。非常感谢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