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16-03-13):
        大家好!快找工作了,今天复习三极管放大电路这一章节时,突然间对NPN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中交流小信号源位置的选取产生了疑问:首先书中给出的共集电极放大中的交流小信号源通过耦合电容与三极管基极相连,在射级接上负载;而我现在想到的是在射级通过偶尔电容与交流小信号源连
接,负载通过耦合电容与基极连接。两种情况的原图和等效图分别如下,经过分析他们对小信号源的放大作用一样,都可以跟随。请大家看一下我的想法是不
是错的?如果是的话,请说明一下小信号源的位置选取有什么规则没有??求解答》》》

网友A:
“我现在想到的是在射级通过偶尔电容与交流小信号源连”
这样不能工作(不能放大)。

网友B:
首先给个答案:  这是不能工作的.
不知道你看的教材是什么版本的,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为了弄明白三极管电路, 我翻遍了图书馆我所能借到的所有的书.  我记得有一本书比较明了和详细讲述了三种放大电路 (共射, 共集, 共基) 的工作特性和分析方法. 最后归纳出共性, 信号的输入需要让 be 获得变化 (这点你的设想能满足), 信号的输出需要在 c或e 极获取, (这一点你没有满足).

网友C:
这样做三极管能打开吗

网友D:
用软件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个答案:  这是不能工作的.
不知道你看的教材是什么版本的,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为了弄明白三极管电路, ...

楼上说的极是,书上无一例外的都是从射极或者集电极输出信号的。

网友E:
三极管就像一个带有阀门的三通水管的,基极是阀门的,,

网友F:
楼上的比喻比较好

网友G:
这样改三极管是不是打不开啊

网友H:
大家说的不错,BJT基极是输入信号用的!

网友I:
BJT的实质是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共集共基共射都是一样,那有大电流去控制小电流呢?理论上没错,应用目标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改三极管是不是打不开啊

有静态工作点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个答案:  这是不能工作的.
不知道你看的教材是什么版本的,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为了弄明白三极管电路, ...

好吧!那我就硬记输出是c或者e极吧!

网友J:
楼主仿真了吗,怎么样能行吗

楼主(2016-04-24):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个答案:  这是不能工作的.
不知道你看的教材是什么版本的,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为了弄明白三极管电路, ...

仿真是做了,图一是将交流信号源放置在基极,输出在射极;图二表示将交流信号源放置在射极,输出在基极。结果表明两个图的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之比基本差不多,但是图一的输出放大效果明显比图二有效。请看仿真结果(Multisim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到的是在射级通过偶尔电容与交流小信号源连”
这样不能工作(不能放大)。
...

这两个是仿真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是仿真的结果

胡仿乱仿。
仿真也不是这么个仿真法。
输入信号是交流,你的各电流表都是放在直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