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分类....

楼主(2016-03-13):
这里说的,并不是《分类学》(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因为那还未到“学”的层次,仅是从小学生起步的基本分类概念。

楼主:
一)小学阶段

小学生(乃至幼儿园小朋友)估计都不会搞错。

稍微深入点的,就是

这就是小学生必须学会的“”和“”。

楼主:
二)中学阶段

中学就不该停留在具体的一个实体上了,得考虑变量了,譬如上面的“加”。其实,这就是合并“同类项”,具体给个例子

这个显然。

楼主:
三)本科阶段

一个乘法器和一个放大器,即
一个二次项和一个一次项。

楼主:
上面给了个“项”的分类,下面换个东西,看看“平衡”:

这就是随遇平衡、稳定平衡和不稳定平衡。

楼主:
关于“项”和“平衡”,这里只给个分类,进一步的详细内容可以看书或翻看我之前的帖子。

楼主:
最后,给个“朗道分类”:

楼主:
朗道给物理学家们分了若干类,这里给个“图示四类版”。

第一类,那是凤毛麟角,爱因斯坦和波尔可以列入此类。

第二类,可以得诺贝尔奖。

第三类,可以当教授。

第四类,转行吧!

楼主:
类似的,可以这样子:

第一类,那是凤毛麟角,“fellow”。

第二类,可以创业。

第三类,可以当工程师。

第四类,转行吧!(转哪行呢?!)

网友A:
呵呵,照你这这么说,带AGC的放大器本质上也是非线性放大器了?

依我看,带AGC的放大器本质上正是非线性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照你这这么说,带AGC的放大器本质上也是非线性放大器了?

AGC放大器,若其AGC根据信号幅度控制,那么这个电路就是非线性电路。

单独拿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而言,若增益不作为网络输入变量,则是个线性放大器。但若考虑增益变量(作为网络的一个输入变量),那么这个网络就是个非线性网络。

网友A:
     真是大学问家,这水平跟张春桥毫不逊色。

网友A:
张春桥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分类专家,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类问题的分类,颇有建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学问家,这水平跟张春桥毫不逊色。

这些“学问”还没超过中学阶段。至于“张春桥”,不认识,估计你很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AGC放大器,若其AGC根据信号幅度控制,那么这个电路就是非线性电路。

单独拿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而言,若 ...

哦,我明白了,AFC就应该是线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照你这这么说,带AGC的放大器本质上也是非线性放大器了?

举个例子:
文氏电桥振荡器,通常需要稳幅才能够输出比较漂亮的正弦波形,否则一定切峰。无论哪种稳幅方式,用二极管整流然后控制一支MOS管来控制反馈量也好,用反并联二极管插入反馈(或者插入一部分)也好,用热敏电阻也好,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本质上都是使用非线性元件来实现稳幅。

“依我看,带AGC的放大器本质上正是非线性放大器”,牛毛也可以做牛的本质,龟腚么。当年给某些人定“走资派”“反革命”时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楼主:
想了解我的帖子内容的,可以看看下面链接:

关于双线性、乘法和混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7404-1-1.html

正本清源——线性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438-1-1.html

关于“混频”(乘法)和“变频”的线性属性归类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780-1-1.html

几点总结,和一点思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0278-1-1.html

楼主:
此帖可以说是个最终总结,没有一点调侃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学问”还没超过中学阶段。至于“张春桥”,不认识,估计你很熟。
...

熟还谈不上,那可是鼎鼎大名哦,相当年国家的报纸上的正本清源,全靠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
文氏电桥振荡器,通常需要稳幅才能够输出比较漂亮的正弦波形,否则一定切峰。无论哪种稳幅方 ...

采用非线性器件达到目的,与本质上是否线性是两个概念。

网友C:
诸位,帮忙看看这是几次项啊!

楼主:
补充一个电路系统的分类(非端口型):

这个是严格意义下的电路系统分类!

楼主:
另外,再引一下端口型线性定义:

楼主:
再补上非端口意义下的电路线性与否的定义: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前面的那个表。

楼主:
针对端口型线性定义

对于任意 Z1 = X1 C1,Z2 = X2 C2,要求有

    Z1 + Z2 = (X1 + X2) (C1 + C2)

显然不成立!

至于一般意义下的线性定义,更别谈了!

楼主:
其实,既然说到是个端口,那必定是考虑变量。拿个常数来代表变量,还问那是几次的,基本属于中学的问题(如前述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学问家,这水平跟张春桥毫不逊色。

这位网友挺面生。
您这是在贬损春桥同志啊,还是在褒扬老抽先生呢?
他俩是在一个层面上么?

网友C:
@k5,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暗喻>:8楼第三——基础扎实,差一点儿就可拿诺奖了。

"AGC"楼主都可以视作网络端口,端口常量激励为何就不能作为[乘法器特例]呢!
恰恰证实,楼主正是“基础不牢”,甚至连小学级认知都缺乏:1个香蕉+1个平菓=什么?更不要说中学常识了:两个最基本3角函数之和能得到新的简谐函数?也不能像电工那样直接引用结论,“线性系统不能生育新的频率”。

网友B:
数学上有常微分和偏微分之分。

楼主:
一个苹果加一个香蕉是什么?这问得好!

至于式子

    ax^2+bx+c

中学数学就告诉我们那是个二次多项式。按那位说的,其实是个零次式——常数

楼主:
至于“AGC”,那还真不是中小学生玩的东西....

网友C:
增益可调型放大器也要依“乘法器”分析、研究和应用吗?

网友C:
暗喻谁不会!真正教授合格电工应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
文氏电桥振荡器,通常需要稳幅才能够输出比较漂亮的正弦波形,否则一定切峰。无论哪种稳幅方 ...

文氏电桥振荡器本身就是非线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诸位,帮忙看看这是几次项啊!

我想肯定是你弄错了,当然我也错了。
      因为 显然不满足那个加法,我对向量矩阵一窍不通,上过小学,只认得加法。

      我现在想不通的是:这个电路的方程是 z=c*x
      难道这是个非线性方程?或者说是用一个线性方程来描述一个非线性电路?
      再有,非线性是否或产生谐波?或者还的来个什么条件什么的。

      我看这事还的靠人家国家级的,那真不是吹的。

      要不劳您大驾,问一问?

网友A:
想不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文氏电桥振荡器本身就是非线性电路

HWM原帖说的是:本质上所有振荡电路都是非线性的。

网友E:
好像我应该转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像我应该转行。。。。。。。。

根据《转行学》,楼主宜与您互换主业

网友F:
为何爱因斯坦读书学习并没有神童般的表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转行学》,楼主宜与您互换主业

其实你那个香蕉才是真的戳了苹果的腚眼,他一直在玩香蕉+苹果。

网友A:
在他的理念中,如果人柱个拐棍,他就能论证人本质上是3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WM原帖说的是:本质上所有振荡电路都是非线性的。

张兄这话可能会让人误会,故引我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366180-1-1.html

注意其中的这段:

五、振荡器的非线性本质

虽然“线性振荡”可以起振,但由于线性空间的“平直”特性,其振荡幅度将趋于无限。为此必须存在“非线性边界”以维持震荡幅度的稳定。可见,非线性是振荡器稳定的本质所在。

没错,就是这段。我叙述得太简略了些。

楼主:
至于分类:

必须知道苹果与香蕉的差别,那是对小学生的要求。

到了变量,必须知道代数项的分类(同类项),那是对中学生的要求。

那么,不同的项居然可以存在于同一个和式内?当然可以,那是基于相同的量纲(通过各项系数调整量纲)。那是对于所有受过点基本高等教育的人的起码要求!

网友A:
【【【五、振荡器的非线性本质

虽然“线性振荡”可以起振,但由于线性空间的“平直”特性,其振荡幅度将趋于无限。为此必须存在“非线性边界”以维持震荡幅度的稳定。可见,非线性是振荡器稳定的本质所在。】】】

      正弦波振荡器的工作方程是 uo''+a*uo'+u0=0

      a>0 振幅递增
      a=0振幅恒定
      a<0振幅递减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线性的。

      稳幅只是你选择了其中一种线性工作状态,这就是正玄波振荡器本质线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振荡器的非线性本质

虽然“线性振荡”可以起振,但由于线性空间的“平直”特性,其振荡幅度将趋 ...

关于振荡,我专门开了若干个帖子针对那个“”说了许多,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只想说两点,1)振荡器输出信号的幅度(和相位)是器件的两个技术参数,必须在一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得以保证;2)振荡器是在伴随着各种干扰和扰动的环境下工作的,这些因素必须得考虑。

关于随遇平衡,我在前面分类中就已经给了一个形象的图示,建议再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振荡器,我专门开了若干个帖子针对那个“器”说了许多,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只想说两点,1)振荡器 ...

那个“器”在整体上也得满足 uo''+b*uo=0
     否则就不能输出正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器”在整体上也得满足 uo''+b*uo=0
     否则就不能输出正玄波

你还是没有理解“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有理解“器”!

你倒是拿出你那个“器”啊?

网友C:
百度,震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