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测试开关电源,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6-03-13):
今天测试了一个5V开关电源,参数如下
1:空载输出5.28V,
2负载6.3欧,输出5.23V,电流0.8A
3:负载11.3欧,输出5V,电流0.43A
4:负载12.3欧,输出4.98V,电流0.4A
为什么负载越重,输出越大呢,不合理啊

网友A:
有线补吧

网友B:
知道有个概念叫线补吗?

楼主:
不知道线补,没搞过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线补,没搞过开关电源

线损补偿,输出电流越大,线损越大,为了补偿输出线的损耗,使线端电压达到设计电压而做成这样的

楼主:
线补也有过度吧

楼主:
负载4欧时,电压是4.62伏,电流是1.17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有个概念叫线补吗?

请问这是什么现象?三输出电源,5V、+9V-9V。只有5V带载后,9V的才能带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什么现象?三输出电源,5V、+9V-9V。只有5V带载后,9V的才能带载。 ...

5V是主输出,反馈环加在5V这一路。
多路输出有交叉调整率问题。
解决办法只有5V加假负载喽。
如果共地的话,可以试一下加权取样,
另外,9V这一路绕组直接叠加在5V绕组上,会有改善,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把9V这一路绕组直接飞线加在5V的输出上,使9V分为有反馈稳定的5V+开环的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载4欧时,电压是4.62伏,电流是1.17安

不排除其他人所说的可能,
可以肯定的是
要么表有问题,或者操作有问题,
4×1.17=4.68 >4.62
欧姆定律都能被你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