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WD下载失败

楼主(2016-03-13):
我用(ST-linkv2)SWD接口下载程序,两个不同的板,电路相同,IC都是STM32F103R8T6;
其中一个正常下载,另外一个异常。(boot0=0,boot1=0)。
异常的提示: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2 was performed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Session aborted!

那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是把其中一片板的SWD口设置成输出了,第二次就无法再写入了。试几次按住RESET键不放,点击下载后再放开按键。

楼主:
这个有问题的板子的IC是新买的,没有写进过一次程序,我担心是不是买到旧货了

网友B:
你用st-link utility试了吗

楼主:
st-link utility 也试了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