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SBHOST和USBOTG有问题

楼主(2016-03-13):
我用的是明远智睿的IMX6Q核心板。同样的核心板,在人家的开发板上面,USBOTG能用,但是在我的板子上就不行,我看了一下,OTG这边的电路挺简单的,应该不是电路问题,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么?
还有就是USBHOST,连接LAN9514,扩展USB,但是,启动后也是一直报错,自己的两块板子,报错不一样,贴图如下: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多谢~

网友A:
USB_ID那个pin配置对了么?......

网友B:
你的usb线走的怎么样,看起来是无法识别usb设备,会报cannot recognized

楼主(2016-04-28):
引用 网友B:
你的usb线走的怎么样,看起来是无法识别usb设备,会报cannot recognized

谢谢,已解决,是共模电感有问题。

网友C(2016-10-18):
引用 楼主:
谢谢,已解决,是共模电感有问题。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是电感有参数不对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