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串口打印机怎么调试么

楼主(2016-03-13):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打印机还是很简单的,厂家集成指令了,直接输出指令就好啦。

网友B:
就像驱动单片机一样,不过这个需要从串口发指令的,打印机接收到指令后进行各种操作。

网友C:
只要问厂家要到了配套的指令,驱动很容易的。

网友D:
串口打印机,谁家的呢?最好选大厂家的,调过一次打印机,坑死了,厂家的给指令不对

网友E:
应该是很简单的!
-----
咨询厂家技术吧!
-----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模拟一下,试试看!

楼主(2016-05-11):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很简单的!
-----
咨询厂家技术吧!

问厂家要了个51的驱动,轻松搞定。

网友E:
请问一下 包含切纸与电源加热什么的功能吗?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C:
只要问厂家要到了配套的指令,驱动很容易的。

可惜厂家都找不到了,打印机比较偏门,结果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