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

楼主(2016-03-13):
u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 if(TI==1)
   while(!TI);
//  {
     TI=0;
     ES=1;
//    }

   }

}
}
void int4() interrupt 4
{
RI=0;
flag=1;
a=SBUF;
}

楼主:
为什么用if语句不行,用while却可以呢??

网友A:
if是检测当前点,while是反复检测

网友B:
// {
       TI=0;
       ES=1;
// }
这几行是不是都不执行?

网友C: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网友C:
IF是顺序执行   while是循环执行  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D:
这两种语句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