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ISP怎么都连不上了,悲剧

楼主(2016-03-13):
STC的芯片又连不上了,好悲剧。一个板子放一个星期,再连的时候,就会这样,已经好多次,快无力吐槽了

网友A:
STC的下载是需要冷启动的,和平常的点击下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先断电,再点击下载,再上电,这样才可以下载的。你看看下载说明就知道啦

网友C:
珍爱生命,远离STC。在STM8出来后,STC的价格优势都没了。

网友D:
检查你的usb转串口是否连接正确,冷启动是否操作正确,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你是不是设置冷启动方式了,STC-ISP的下载选项不要乱动

网友F:
STC的还是有一些好的优势的!
比如好焊接吧!

网友F:
写一个 0X7F的判断吧!

或者免重启下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的还是有一些好的优势的!
比如好焊接吧!

:lol都一样的。STC确实有个好处,容易上手。资料太多了

网友H:
STC的很容易的!

你从淘宝买一些下载器吧!

四根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采购成品ISP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