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discovery QSPI接口使用心得

楼主(2016-03-13):
1.QuadSPI接口的特点。与普通的SPI Flash接口相比,quadSPI可以接四位数据线,传输速率大大提高
STM32F7的quad-spi接口有三种模式
(1)indirect mode(间接模式):所有操作都是用的QUADSPI寄存器,通常在对FLASH寄存器配置时用这种模式
(2)status polling mode(状态轮询模式):外部Flash的状态寄存器查询使用的是这种模式,如果开启中断,可以产生中断信号
(3)memory-mapped mode(内存映射模式):外部flash映射到MCU的地址空间,可以视为内部闪存,读写数据用的这种模式

STM32F7的quad-spi接口主要特点:
(1)三种工作模式
(2)Dual-Flash模式,可以同时接两片Flash,共用CLK和CS片选线。这样可以最多同时传输8位数据(4+4)
(3)支持SDR和DDR
(4)间接模式的DMA通道
(5)内嵌接收和发送FIFO
(6)支持FIFO threshold, timeout, operation complete, access error四种中断

Quad-spi完整的命令格式由5部分组成,分别是Instruction,Address,Alternate-bytes,dummy-cycles和Data这5个阶段,时序图如图所示

总结一下特点:
(1)每个阶段都可以选择是 1bit(SO/SI线 single SPI mode),2bit(IO0/IO1线 dual SPI mode),和4bit(IO0/IO1/IO2/IO3线 quad SPI mode)传输,
(2)写数据时,dummy cycle可以为0;读数据时,为了保证足够的转换时间,因为之前是写数据,现在要变成读,至少要1个dummy cycle
(3)这5个阶段都不是必须的,可以没有
(4)indirect mode模式,数据读取时通过QUADSPI_DR寄存器;memory-mapped mode模式,数据直接返回和输出通过AHB总线或者DMA
(5)SDR和DDR模式的区别:两者的instruction阶段都是CLK信号的下降沿数据传输;在DDR模式中,Address,Alternate-bytes和Data这3个阶段都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数据传输
(6)F7有32-byte FIFO,可以设置threshold(阈值),接收数据数目超过该值时,FTF(FIFO threshold flag)=1

3.STM32F7-Discovery的quad-spi flash使用的是micron公司的N25Q128A系列,有128Mbit容量,后面附上数据手册,原理图如图所示

这里主要说明quad-spi flash代码流程分析
论坛可以下载STM32Cube_FW_F7_V1.1.0压缩包,我也是从里面的例程中学习的。
选择STM32Cube_FW_F7_V1.1.0/project/STM32746G-Discovery/example/QSPI/QSPI_ExecuteInPlace例程
(1)Flash配置寄存器初始化
  /* Initialize QuadSPI ------------------------------------------------------ */
  QSPIHandle.Instance = QUADSPI;
  HAL_QSPI_DeInit(&QSPIHandle);

  /* ClockPrescaler set to 2, so QSPI clock = 216MHz / (2+1) = 72MHz */
  QSPI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2;                                                                //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查阅手册可知,最大频率108MHz,这里为什么不用1呢??</span>
  QSPI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4;                                                                 // FIFO的阈值为4bytes,
  QSPIHandle.Init.SampleShifting     = QSPI_SAMPLE_SHIFTING_HALFCYCLE;
  QSPIHandle.Init.FlashSize          = POSITION_VAL(0x1000000) - 1;                         //0x1000000=16MB,
  QSPIHandle.Init.ChipSelectHighTime = QSPI_CS_HIGH_TIME_2_CYCLE;        //nCS stay high for at least 2 clock cycles between commands
  QSPIHandle.Init.ClockMode          = QSPI_CLOCK_MODE_0;                                    //Clk stays low while nCS is released
  QSPIHandle.Init.FlashID            = QSPI_FLASH_ID_1;                                               //选择第1片flash
  QSPIHandle.Init.DualFlash          = QSPI_DUALFLASH_DISABLE;

  if (HAL_QSPI_Init(&QSPI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2)使能写操作
  /*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WRITE_ENABLE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if (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automatic polling mode to wait for write enabling ---- */
  sConfig.Match           = 0x02;
  sConfig.Mask            = 0x02;
  sConfig.MatchMode       = QSPI_MATCH_MODE_AND;
  sConfig.StatusBytesSize = 1;
  sConfig.Interval        = 0x10;
  sConfig.AutomaticStop   = QSPI_AUTOMATIC_STOP_ENABL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_CMD;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if (HAL_QSPI_AutoPolling(&QSPIHandle, &sCommand, &sConfig,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首先使用indrect mode,使用1bit instruction传输,命令是 WRITE_ENABLE_CMD,无其他4个阶段
源码中定义   #define WRITE_ENABLE_CMD                     0x06;
这里要查阅芯片手册

楼主:
确实是一致的。
接着使用automatic polling mode,命令是READ_STATUS_REG_CMD,读status register
automatic polling mode有如下功能,它将查询的得到的值和设置的Match值比较,只比较Mask中bit=1的位,设置可以为AND或者OR模式,
查阅手册:

确实是bit1,即mask=0x02,当该位为1时,说明写使能,故match=0x02;
(3)擦除flash的第一个sector
        /* Eras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 = SECTOR_ERASE_CMD;   //块擦除,64KB one sector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     = qspi_addr;                          //qspi_addr=0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NO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if (HAL_QSPI_Command_IT(&QSPIHandle, &sComman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4)等待擦除完毕,使用automatic polling mode查询,这里还是读status register,但读的是bit0位,而且预期值bit0=0;查阅手册

  /* Configure automatic polling mode to wait for memory ready ------ */
  sComman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1_LINE;
  sCommand.Instruction       = READ_STATUS_RE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sComman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1_LINE;
  sCommand.DummyCycles       = 0;
  sComman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sComman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sComman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bit0:write in progress 0:ready 1:busy
  sConfig.Match           = 0x00;
  sConfig.Mask            = 0x01;
  sConfig.MatchMode       = QSPI_MATCH_MODE_AND;
  sConfig.StatusBytesSize = 1;
  sConfig.Interval        = 0x10;
  sConfig.AutomaticStop   = QSPI_AUTOMATIC_STOP_ENABLE;

  if (HAL_QSPI_AutoPolling_IT(&QSPIHandle, &sCommand,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5)写使能并且写数据
/* Enable write operations ----------------------------------------- */
          QSPI_WriteEnable(&QSPIHandle);

                                        //QUAD INPUT FAST PROGRAM Data In:DQ[3:0];Address In:DQ0
          /* Writ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IN_FAST_PROG_CMD;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sCommand.Address     = qspi_addr;                                              //qspi_addr=0
          sComman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sCommand.NbData      = size;                                                         //size = QSPI_PAGE_SIZE = 256

          if (HAL_QSPI_Command(&QSPIHandle, &sCommand, HAL_QPSI_TIMEOUT_DEFAULT_VALU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QSPI_Transmit_DMA(&QSPIHandle, flash_addr) != HAL_OK)         //flash_addr = (uint8_t *)(&Load$QSPI$Base);
          {
            Error_Handler();
          }
看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scatter file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STM32746G-DISCOVERY.sct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1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5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QSPI 0x90000000 0x00100000  {
   *.o (.qspi)
  }
}

楼主:
可以看到和一般的scatter file(分散加载描述文件)相比,多了一个QSPI执行域,
学过的都知道,这里表示链接时,将所有目标文件的.qspi段放在QSPI执行域,
再看一下F7的内存映射

在0x8000 0000到0x9FFF FFFF有一个Quad SPI,这就是memory-mapped mode的由来。
因此上面flash_addr = (uint8_t *)(&Load$$QSPI$$Base) = 0x9000 0000; DMA传输就是将 0x9000 0000处开始的size = 256bytes的数据传递到flash,模式是indrect read mode
(6)判断传输是否完成,判断的方法同步骤4
(7)重复5、6步直到传输完max_size = (uint32_t)(&Load$$QSPI$$Length)=  0x00100000
(8)设置dummy-cycle的值,配置为memory-mapped mode,命令是 QUAD_OUT_FAST_READ_CMD=0x6B,就是说映射完后,相对于内部flash
/* Configure Volatil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ith new dummy cycles) */
            QSPI_DummyCyclesCfg(&QSPIHandle);

            /* Reading Sequence ------------------------------------------------ */
            sCommand.Instruction = QUAD_OUT_FAST_READ_CMD;
            sCommand.DummyCycles = DUMMY_CLOCK_CYCLES_READ_QUAD;

            sMemMappedCfg.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if (HAL_QSPI_MemoryMapped(&QSPIHandle, &sCommand, &sMemMapped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9)执行.qspi段的代码
  1. /* Execute the code from QSPI memory ------------------------------- */
  2.           GpioToggle();
注意
#if defined(__CC_ARM)
#pragma arm section code = ".qspi"
#pragma no_inline
static void GpioToggle(void)
#elif defined(__ICCARM__)
static void GpioToggle(void)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qspi"
#elif defined(__GNUC__)
static 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qspi"), noinline)) GpioToggle(void)
#endif

{
  BSP_LED_Toggle(LED1);
  /* Insert delay 200 ms */
  HAL_Delay(200);
}

网友A(2020-05-20):
D0~D3这些Pin脚需要外部上拉吗?还是说QSPI Controller内部就可以设定成上拉?
dummy cycle的取值,要实际测试获得吧,需要做Calibration吧?没看到有这方面的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