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中invalid storage class和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错误的解决...

楼主(2016-03-13):
                             在使用keil进行单片机编程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错误,分别把解决方法整理。
1、invalid storage class错误:网上查找出现相同错误的网友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说函数体中少了“{”或“}”,即花括号没有成对出现,只要补上就可以了;另一种错误就是我遇到的了,是头文件中对函数的声明出了问题,在key.h的函数声明中缺少了分号“;”,导致报错,只要把缺少的分号添上就可以了。

2、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错误:网上查找出现相同错误的情况,多数是说函数声明顺序的问题,即调用的函数没有进行声明,或者被调用函数的函数体在调用函数之后,没有在前面声明。检查后我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和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有关,initial_ds1302函数本来不带形参,但是之后我修改了函数头,增加了三个形式参数,但是在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时没有将添加,导致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让keil MDK软件支持这个芯片就好了吧

网友B(2019-12-13):
file:///C:/Users/45731/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57311819/QQ/WinTemp/RichOle/FO)7VZDU26GYH86GABNL1EG.png  file:///C:/Users/45731/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57311819/QQ/WinTemp/RichOle/Z]244~2$(VAFUE1~O5JAU%60B.png  为什么一直提示那个啥呀,百度也找不到原因,快崩溃了

网友C:
最后说的那个是不是错误

网友C:
最后那个提示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