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字符串指正操作。。。

楼主(2016-03-14):
将字符串a复制到b,完全是按照谭世强版《c程序设计》中 的方法,可是结果就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用的是STM32)
//程序:

//仿真结果:

楼主:
//程序:
void copy_string( char *from,char *to)
{
        for(;*from!='\0';from++,to++)
                *to=*from;
        *to='\0';
}

int main (void)
{
        char *a="I am a teacher.";
        char *b="you are a student.";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delay_ms(100);
        printf("befor a=%s\nbefor b=%s\n",a,b);
        delay_ms(100);
        copy_string(a,b);
        printf("after a=%s\nafter b=%s\n",a,b);
        delay_ms(100);
}

//仿真结果:
befor a=I am a teacher.
befor b=you are a student.
after a=I am a teacher.
after b=you are a student.

楼主:
结果是这样才对啊:L
befor a=I am a teacher.
befor b=you are a student.
after a=I am a teacher.
after b=I am a teacher.

楼主:
TC中却是对的,不明白为什么?: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