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一个320*240的信号输出到480*320的屏幕

楼主(2016-03-14):
本来是在320*240的屏幕上显示的,现在输出到480*320的屏幕,要求图像居中显示,要怎样实现?

网友A:
加黑点吧。不难。
可以在输出接口上做两个计数器:垂直的V计数器和水平的H计数器。当计数在320*240的有效区之外时,给黑点数据。当计数在居中的320*240的有效区之内时,给有效视频数据。当然,在有效视频数据区域之前可能要预先读一些数据,做好时序衔接。

网友B:
选择好起始位置就行了。

网友B:
还有什么时候该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黑点吧。不难。
可以在输出接口上做两个计数器:垂直的V计数器和水平的H计数器。当计数在320*240的有效区 ...

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C:
这里有例程 可以自己选参数是多大输出和多大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例程 可以自己选参数是多大输出和多大输入的

有代码就好办了
我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