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无耻的请教了,麻烦各位前辈看看

楼主(2016-03-14):
这是我做的一个无线充电的发射模块,前端220V转5V,后端是一个5V供电的振荡模块,,但是整合之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接通电源之后,会有很大很刺耳的那种高频噪声,滋滋的,这是为什么呢?

两个模块分别做在两块板子上,然后导线连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整合在一起就不行了,这种干扰要怎么解除一下呢?

网友A:
方便上传下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上传下电路原理图吗?

这是前端和后端,两个电路分开没有问题,但是一起就有问题了,分析之后好像是因为电源的干扰?但是不知道如何消除,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降压用隔离的反激式DC-DC吧,你这像是LNK306的方案,非隔离 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用隔离的反激式DC-DC吧,你这像是LNK306的方案,非隔离 不好

如果用隔离的话,我的板子空间就不够了,,中间背面那个电感的位置是不能动的,,所以只能找这种非隔离的降压IC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隔离的话,我的板子空间就不够了,,中间背面那个电感的位置是不能动的,,所以只能找这种非隔离的 ...

那个声音可能是降压电感L1的声音,要不你换换电感,或者周围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声音可能是降压电感L1的声音,要不你换换电感,或者周围的电容试一试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声音可能是降压电感L1的声音,要不你换换电感,或者周围的电容试一试 ...

我试过不同的电感量,好像没什么用,我现在用的是铁氧体绕线电感,,换成贴片的会不会好一点?
另外问一句,像这样的高频噪声,是不是属于电磁波污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同的电感量,好像没什么用,我现在用的是铁氧体绕线电感,,换成贴片的会不会好一点?
另外问一 ...

应该不属于吧,因为电磁波的频率比较高,人耳听得到的声音频率不会超过20K,这是我得理解哦。坐等大神答疑。

楼主:
目前已查明是这个电感的问题,不同的电感量也影响到了,请问画板方面如何做可以减轻这个噪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查明是这个电感的问题,不同的电感量也影响到了,请问画板方面如何做可以减轻这个噪音呢? ...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的充电貌似就是你现在要做的这钟,建议去买一个拆开看看他的内部结构和PCBA

网友D:
线圈没有压紧。

楼主:
有这个原因?没道理啊,我的都是厂家提供的大货,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原因?没道理啊,我的都是厂家提供的大货,应该没问题啊

如果线圈、磁芯都是压紧的,根本不可能发声。发声需要振动,电感整体的自谐振频率非常低,能听到的都是线包或磁芯因未压紧而振动发声。电路设计或元件参数不合理时更容易诱发电感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线圈、磁芯都是压紧的,根本不可能发声。发声需要振动,电感整体的自谐振频率非常低,能听到的都是线 ...

原来是这样,那请问我的布线方面哪里可以改进一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请问我的布线方面哪里可以改进一下呢?

与常规开关电源类似,注意反馈回路的布局要尽量靠近芯片,走线则需避免引入额外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常规开关电源类似,注意反馈回路的布局要尽量靠近芯片,走线则需避免引入额外阻抗。 ...

我再试试,麻烦你了

网友E:
不同的电感,对这种DC/DC性能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