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IAP升级

楼主(2016-03-14):
因产品特殊性,IAP不能用外部开关触发,现用指令操作,但指令操作有个不好的地方,一旦某次升级失败,将导无法再次升级,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上电瞬间检测到升级命令就停留在boot里,这样只要Bootloader不坏就可以继续升级

网友:
或者boot自检应用,发现错误就等待升级也可以

网友A:
正如二楼所言,BOOTLOADER没坏就不该影响下次升级啊。

网友B:
bootloader中检测app中版本,自判断是否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