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怎么防止220V市电接入电子设备

楼主(2016-03-14):
现在做的一个产品,MCU是MSP430 要通过Uart通讯与外部的集中器通讯,如果安装工人把220v误接入通讯线,怎么能保证MCU不被破坏

网友A:
前端加压敏电阻保护

网友B:
电气上隔离就行了,可以用光耦隔离、变压器隔离、磁隔离器件隔离、高压电容隔离。如果一定要保持电的联系,也可以串入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C:
电压与正常情况相差太大,想接到220V又不坏东西,代价有点大;
限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加压敏电阻保护

这个有点类似保险丝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上隔离就行了,可以用光耦隔离、变压器隔离、磁隔离器件隔离、高压电容隔离。如果一定要保持电的联系, ...

谢谢,我去查查这几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与正常情况相差太大,想接到220V又不坏东西,代价有点大;
限压+保险丝。。。 ...

保险丝会不会还没起作用就已经烧掉啦 要测试下

网友D:
那你就用继电器切换咯,上电时,假设是接入的220V,先检测一下,如果不是220v,继电器就接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险丝会不会还没起作用就已经烧掉啦 要测试下

串口传输的是信号,不是多大的功率;
收发各串个几十mA的保险丝,靠近设备这边各对地并个合适的压敏电阻、稳压管、TVS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必要,如果接线都会错误,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你380V的要不要防止呢,高压要不要防止呢

网友F:
通讯线端子,与电源线端子互不通用

网友G:
隔离,不烧MCU

网友H:
把这个逗比的施工员元辞掉不就OK了

网友I:
我感觉你应该从防呆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让工人无法接入220V电压?

网友J:
,这个施工员也是牛X哦

网友K:
用保护算是一种办法,但不如用合适的接插件杜绝这种情况,只有在确实无法杜绝时才考虑保护。

网友L:
通讯端子单独改成红色:lol

网友M:
把线路设计成~~~支持 600V 接入。。。。看谁狠

网友N:
。。。通信接头跟220接头不可能是一样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如果接线都会错误,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你380V的要不要防止呢,高压要不要防止呢 ...

某些行业有硬性规定。  必须要整端口接错而不损坏。 比如电表  上的485接口误接220而不坏 ,接对照样正常工作。

我也是不久前才了解还有这些标准。其实只需要用ptc电阻+tvs之类的保护措施就可以解决了  也不是很难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如果接线都会错误,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你380V的要不要防止呢,高压要不要防止呢 ...

三相电表要求  485线上接380V 5分钟不损坏。 :lol

网友O:
楼上很多人都在笑施工员为什么会接错等等,而不想想如何解决。其实这是国家电网规定的。

"
同时满足国家电网公司在最新公布实施的企业标准《Q/GDW354-2012智能电表功能规范》的RS485规定:
1、RS485接口应满足DL/T645-2007电气要求,并能耐受交流电压380V、2分钟不损坏的试验;
2、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讯。
"

网友P:
严格使用接插件区分信号线和供电线就很少接错,防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类似保险丝的吗

类似吧。保险丝是串在火线上的,压敏电阻跨接在火零线间的,过压保护,最典型的就是防雷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楼上很多人都在笑施工员为什么会接错等等,而不想想如何解决。其实这是国家电网规定的。

“2、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讯。”
这么强大,这还叫485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2、RS485接口应能保证在485总线上正、反接线都能正常通讯。”
这么强大,这还叫485么? ...

实际已经有部分 AB线的 485ic方案了  Ti有  国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