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设计一个横流源 三极管发烫 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6-03-14):
做MBUS主机调试  负载需要一个模拟的 横流源  50MA输出  用三极管搭的 电路 但是三极管发烫 求解决

楼主:
三极管 是 8050

网友A:
放一团湿的**在三极管上帮助散热

网友B:
CE两端电压差不多要25V吧!应该发热,用两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管试试

网友C:
发烫正常

自己算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