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27做一个音频的参数均衡器

楼主(2016-03-14):
用6727芯片对音频信号进行处理,做一个数字的参数均衡器,当使用均衡器对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进行提高增益或者减小增益时,输出目标正弦波按照要求有提高和降低,并且无失真,但是对音频信号,只要提高增益就会有噪声,不知道噪声哪儿来的??怎么消除?求大神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噪声是听不出来的     你最好通过好一些的信号源送入正弦波     然后看看最终的输出效果图
提高增益后噪声也会跟着放大
滤波能解决吗     我只是简单理解   不是很了解    仅供参考

网友B:
应该是噪声没有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