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输出spwm后只有正半周

楼主(2016-03-14):
只使用软件spwm是否只有正半周?如果是的话,要出现负半周是否要靠硬件实现?

网友A:
肯定是要硬件的

楼主:
你用什么硬件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硬件实现的

以前公司做过,基本上都还给它了!直接度娘

网友B:
阻容滤波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这个跟你的硬件有关的。H桥要两路PWM驱动,各驱动半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