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读取摄像头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3-14):
看了会摄像头数据,那么多点,每个点建立一个数组的话,那就太大了。STM32的速度反应不过来的,可以我见有人用M3驱动的摄像头,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其实,我也一直奇怪,很大量的数据,是如何读取的呢?

网友B:
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根据像素的不同,读取全部的数据也没有多长时间的。传输速度很快的

网友C:
直接通过总线读取数据,通过DMA传到显示器的缓存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