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交换功能异常

楼主(2016-03-14):
高分征求高手解答问题。
我现在有两块电路板,上面都使用了一个网络交换IC器件BCM53101E,两个板子之间通过网口连接起来(也就是两个网络交换器件级联一起使用)。现在测试发现这两个级联的网络IC之间经常通信异常,而单独一个交换IC的每个网口和电脑连接或者其他网络设备连接都没有问题,就是两个网络交换芯片级联的那个口子通信有问题。实际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网口级联的那个口差分波形收发端一个为1.8V,另一个为0.8V;而如果直接连接其他网络设备,收发端的波形均是1.2-1.3V,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已经验证了级联端口波形电压和线长没有关系,始终是一个1.8V,一个0.8V,通信不对会不会与这个电压相关呢?我对网络以及网络协议也是一点都不懂,网络交换IC也是那种不需要配置上电就能使用的那种。
望高手在线答疑,谢了。

楼主:
望高手指导一二,我对网络也研究较少,搞了2天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来,急啊。

楼主:
高手那里去了

网友A:
你先确认该芯片是否支持直连,即使支持还有个连线方法问题,另外注意软件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