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这样的测试汽车的仪器怎么样?

楼主:
修车买一台怎么样

汽车测试

汽车测试

汽油机

汽油机

柴油机

柴油机

点火

点火

次级点火

次级点火

传感器

传感器

配电器

配电器

凸轮轴

凸轮轴

曲轴

曲轴

总线分析

总线分析

网友A(2016-03-14):
自己用的话不值当吧。修车的那里都是用的这个,不过没这个复杂,有个汽车信号接口,接进去的话,有软件就抓到数据了。

楼主(2016-04-21):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话不值当吧。修车的那里都是用的这个,不过没这个复杂,有个汽车信号接口,接进去的话,有软件就抓 ...

有时候如果有问题 找不到原因 使用这个测量会很直观的发现问题 针对性比较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如果有问题 找不到原因 使用这个测量会很直观的发现问题 针对性比较强 ...

这个东东多少大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