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移植LCD驱动,分辨率调不过来,背光不亮

楼主(2016-03-14):
@FSL_TICS_Rita 大家好,最近在移植LCD驱动,出现如下两个问题:
1>分辨率调整不对,我用的屏是7寸屏(屏参如图片),分辨率是1024*600的;
2>背光不亮;

我知道是修改<Kernel>/driver/video/mxc/ldb.c,在里面增加1024*600的分辨率,可是烧到板子上,老是调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折腾好几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愁死了:'(

网友A:
背光不亮,pwm没有配置对吧......
分辨率不对,你配置的项,没有被使用吧......
贴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不亮,pwm没有配置对吧......
分辨率不对,你配置的项,没有被使用吧......
贴代码吧...... ...

pwm那块要如何设置呢?配置的项没有被使用?如何才能使用呢?以下我是增加的屏幕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那块要如何设置呢?配置的项没有被使用?如何才能使用呢?以下我是增加的屏幕参数:

...

参考一下官方怎么使用pwm的......
uboot参数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官方怎么使用pwm的......
uboot参数看一下......

大师,我用的是天嵌的源码,他们好像没用ldb.c ,所以我设置的参数一直不生效,我想问下,如何修改Makefile 让ldb.c编译到内核呢?你那边有非天嵌的源码吗?发下当前目录或上级目录的Makefile,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官方怎么使用pwm的......
uboot参数看一下......

displayArgs=video=mxcfb0:dev=ldb,LDB-WSVGA,if=RGB666,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splayArgs=video=mxcfb0:dev=ldb,LDB-WSVGA,if=RGB666,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ff video=mxcfb2 ...

你用的屏幕是什么接口的?lvds,r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屏幕是什么接口的?lvds,rgb......

lvds接口,谢谢大师关注,我现在已经解决ldb.c编译到内核的问题了,天嵌入的源码 在/drivers/video/mxc中的makefile 里 把ldb.o 改成ldb.module了,导致ldb.c 编译不到内核,把ldb.module改回ldb.o编译到内核,在ldb.c中设置的分辨率就会生效了。现在就差背光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vds接口,谢谢大师关注,我现在已经解决ldb.c编译到内核的问题了,天嵌入的源码 在/drivers/video/mxc中 ...

pwm如果加上了, 考虑是否硬件上面要打开lvds的电源, 或者压根别人没连接pwm到lvd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如果加上了, 考虑是否硬件上面要打开lvds的电源, 或者压根别人没连接pwm到lvds上 ...

我可以通过用户层面 用 echo 100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来调整亮度,这说明驱动已经生效,而且pwm接口也对,就是亮度很微弱,感觉后面的灯没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通过用户层面 用 echo 100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来调整亮度,这说 ...

那直接调节到最亮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直接调节到最亮看看效果

调到最亮,也感觉不亮,以下是我PWM配置,你看下
<kernel source>/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

static struct platform_pwm_backlight_data mx6_sabresd_pwm_backlight_data = {
        .pwm_id = 0;
        .max_brightness = 248;
        .dft_brightness = 128;
        .pwm_period_ns = 100000,
}

这样,我在系统内使用命令echo 248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0/brightness 都看着不亮,但有点变亮的过程。

网友C:
.pwm_period_ns = 100000 设小点,pwd的频率看屏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_period_ns = 100000 设小点,pwd的频率看屏的手册.

请问我这样设置是不是设置PWM的频率为10KHz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样设置是不是设置PWM的频率为10KHz了?

是的,100000ns = 0.1ms = 10KHz,对LCD屏来说太高了,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ok,自己多动动脑子想.多用用示波器.

楼主:
PWM背光还不亮呢,有谁调过这块儿吗?传授下经验呀!跪求协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到最亮,也感觉不亮,以下是我PWM配置,你看下
/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

用示波器看看pwm波形正常不正常,如果和预期一样,我觉得是液晶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我刚搞过和你一样的需求,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E:
背光调试还是比较简单的。
lcd配置你要先确认你的配置是不是被ldb调用到了,它有个最佳匹配原则的,如果参数对了,再去测量lcd的电源,上电时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pwm波形正常不正常,如果和预期一样,我觉得是液晶背光驱动电路有问题,我刚搞过和你一样的 ...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PWM波形没问题,小弟新手一枚,请问背光驱动电路在哪块儿吗?

网友C:
找硬件工程师帮忙,还不行,那就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硬件工程师帮忙,还不行,那就换屏.

好像不是时序方面的问题,屏幕也替换其它了都不行,可能是其它方面的问题。

楼主:
经过两周的研究,这两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大家在我研究路上的关注与陪伴,下面总结下解决方法供他人遇到相同问题时参考:
1>分辨率设置的解决方法:
1.在驱动文件<kernel>/driver/video/mxc/ldb.c中fb_videomode数组中增加1024x600的模式(图1);
2.在板文件<kernel>/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中iipuv3_fb_platform_data中修改disp_dev = "ldb"的元素(图2);
3.设置Uboot参数如下:
setenv displayArgs video=mxcfb0:dev=ldb,LDB-WSVGA,if=RGB24,bpp=32 ldb=sin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48M
2>背光问题解决方法(其实就是上面第二步):
2.在板文件<kernel>/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中iipuv3_fb_platform_data中修改disp_dev = "ldb"的元素,设置interface_pix_fmt = IPU_PIX_FMT_RGB24,这点很重要,如果这里是RGB666,同时Uboot参数那里也是RGB666的话,可以显示 ,就是背光很暗,如果这里调成RGB24,同时Uboot参数也设置成RGB24,背光就可以恢复正常。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16-04-14):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周的研究,这两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大家在我研究路上的关注与陪伴,下面总结下解决方法供他人遇到 ...

分享经验,大家一起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