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前置放大器的设计中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3-14):
目前在做毕业设计,第一次接触到运放电路的设计。要求是带宽20MHz的信号放大3倍,输入信号大概在400mv。我选用了GBW为170MHz(按照通带内增益误差小于0.5db,GBW>2.861x20MHzx3倍)的AD8038,后加入AD827组成一个二次滤波器再次进行滤波(此处考虑控制白噪声)。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在运放选型方面还有哪些需要考虑的?仿真测试时候应该需要测量哪些参数呢?才开始自学觉得有点吃力,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运放最好选用GBW 500MHz的

网友B:
如果不是要求用运放放大的话,不要用运放放大几十MHz的信号和滤波,可以直接用放大器,用放大器放大滤波后3倍(十个dB左右)正好。
运放放大20MHz的信号对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要求很高。
你的搭法有一定的问题,不能简单的(按照通带内增益误差小于0.5db,GBW>2.861x20MHzx3倍)这样算。这样算的话,开环放大的结果就是低频部分放大倍数很大,高频部分放大倍数刚好差不多,负反馈的话,高频部分的放大结果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最好选用GBW 500MHz的

需要选用这么大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要求用运放放大的话,不要用运放放大几十MHz的信号和滤波,可以直接用放大器,用放大器放大滤波后3 ...

首先非常感谢!
这个前置运放是用来放大激光雷达接收后向信号之后经过PMT转换后的电信号的。当时师兄给的设计要求是开始较强的模拟信号10MHz,3倍放大,是要用运放完成的。查阅之前师兄的论文他按照这样电路搭建,但是效果不理想所以想让我来改进。不知道如果由运放搭箭的话,在选型和滤波方面还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B:
1 频率高了,不能用电位器。
2 这是10MHz信号,基本不需要50欧姆匹配,我相信这是电压放大,不会关心电流的问题。
3 用运放放大这么高的频率信号,要保证工作频率处的增益(放大倍数)远远大于1,可以简单的用(增益带宽积/f)计算,比如170MHz/10MHz=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频率高了,不能用电位器。
2 这是10MHz信号,基本不需要50欧姆匹配,我相信这是电压放大,不会关心电流的 ...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看一看~

网友B:
修正一下“用运放放大这么高的频率信号,要保证工作频率处的增益(放大倍数)远远大于1,可以简单的用(增益带宽积/f)计算,比如170MHz/10MHz=10。”为 用运放放大这么高的频率信号,要保证工作频率处的增益(放大倍数)远远大于要放大的倍数(比如你说的3),可以简单的用(增益带宽积/f)计算,比如170MHz/10MHz=17。

网友B:
这个说法是指单级运放放大。和你的多级还是有出入的,单级运放参考我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是指单级运放放大。和你的多级还是有出入的,单级运放参考我的说法。
...

嗯嗯好的!这个是为了让高频处的增益也不会降低很多是么?非常感谢。

网友B:
是的,是防止频率高端增益降低。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