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3怎么回事,求解答

楼主:
ic, CD, pc
为什么我的ICD3安装后连接PC一点反应都没有?安装后出现附件图示的情形,我以为是驱动的问题,用驱动精灵检查也没发现问题
连接后ICD3 的三个灯都亮,分别是蓝 蓝 黄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有知道的能说一下吗?

楼主(2016-03-14):
现在连接出现这种情况,说是和PC没连接上,但是我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这个驱动了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重新升级固件再看看。

楼主:
自己搞定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