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能帮忙讲解下定时器的模式,toggle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14):
谁能帮忙讲解下定时器的模式,toggle模式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56815-1-1.html
看此贴,看看能否看懂,我看他们讨论的一头雾水

网友B:
这个帖子是STM32对这个应用的,你看看有用没,我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不太清楚。
https://bbs.21ic.com/icview-1433588-1-1.html

网友C:
0->1, 1->0

楼主:
是不是用于配置PWM模式?

网友D:
定时器反转,感觉就是pwm模式啊

网友E:
timer toggle mode那是定時器計算時間到了,就把io反向輸出。
跟pwm不同,pwm可以調佔空比,但timer toggle只能調計數時間。

网友A:
跟PWM是类似的,只是PWM在每个周期内,0和1的比例是可调的,而这个模式下呢,分别占据周期数的50%,

网友:
实现该现象可以有3个方法:1,通过定时器在中断触发IO翻转;2,通过PWM定50%的PWM输出;3,就是这个翻转模式了,配置好后,自动完成。

网友F:
这个是针对PWM模式的吧,高低电平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