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如何计算出一条指令的运行时间?谢谢!

楼主(2016-03-14):
M051如何计算出一条指令的运行时间?谢谢!

网友A:
这个是Cortex-M0的核心,你要考察的是这个核心的运行效率。

网友B:
-----------------

  Cortex-M0指令和它们的周期数

操    作
描    述
汇 编 指 令
周    期
MOVE
8-bit immediate
MOVS Rd,#<imm>
Lo to Lo
MOVS Rd,Rm
Any to Any
MOV Rd,Rm
Any to PC
MOV PC,Rm
Add
3-bit immediate
ADDS Rd,Rn,#<imm>
All registers Lo
ADDS Rd,Rn,Rm

续表

操    作
描    述
汇 编 指 令
周    期

Any to Any
ADD Rd,Rd,Rm
Any to PC
ADD PC,PC,Rm
8-bit immediate
ADDS Rd,Rd,#<imm>
With carry
ADCS Rd,Rd,Rm
Immediate to SP
ADD SP,SP,#<imm>
Form address from SP
ADD Rd,SP ,#<imm>
Form address from PC
ADR Rd,<label>
Subtract
Lo to Lo
SUBS Rd,Rn,Rm
3-bit immediate
SUBS Rd,Rn,#<imm>
8-bit immediate
SUBS Rd,Rd,#<imm>

With carry
SBCS Rd,Rd,Rm
Immediate from SP
SUB SP,SP,#<imm>
Negate
RSBS Rd,Rn,#0
Multiply
Multiply
MULS Rd,Rm,Rd
1或32
Compare
Compare
CMP Rn,Rm
Negative
CMP Rn,Rm
Immediate
CMP Rn,#<imm>
Logical
AND
ANDS Rd, Rd, Rm
Exclusive OR
EORS Rd, Rd, Rm
OR
ORRS Rd, Rd, Rm
Bit clear
BICS Rd, Rd, Rm
Move NOT
MVNS Rd, Rm
AND test
TST Rn, Rm
Shift
Logical shift left by immediate
LSLS Rd, Rm, #<shift>
Logical shift left by register
LSLS Rd, Rd, Rs
Logical shift right by immediate
LSRS Rd, Rm, #<shift>
Logical shift right by register
LSRS Rd, Rd, Rs
Arithmetic shift right
ASRS Rd, Rm, #<shift>
Arithmetic shift right by register
ASRS Rd, Rd, Rs
Rotate
Rotate right by register
RORS Rd, Rd, Rs
Load
Word, immediate offset
LDR Rd, [Rn, #<imm>]
Halfword, immediate offset
LDRH Rd, [Rn, #<imm>]
Byte, immediate offset
LDRB Rd, [Rn, #<imm>]
Word, register offset
LDR Rd, [Rn, Rm]

续表

操    作
描    述
汇 编 指 令
周    期

Halfword, register offset
LDRH Rd, [Rn, Rm]
Signed halfword, register offset
LDRSH Rd, [Rn, Rm]
Byte, register offset
LDRB Rd, [Rn, Rm]
Signed byte, register offset
LDRSB Rd, [Rn, Rm]
PC-relative
LDR Rd, <label>
SP-relative
LDR Rd, [SP, #<imm>]
Multiple, excluding base
LDM Rn!, {<loreglist>}
   1+N
Multiple, including base
LDM Rn, {<loreglist>}
   1+N
Store
Word, immediate offset
STR Rd, [Rn, #<imm>]
Halfword, immediate offset
STRH Rd, [Rn, #<imm>]
Byte, immediate offset
STRB Rd, [Rn, #<imm>]
Word, register offset
STR Rd, [Rn, Rm]

Halfword, register offset
STRH Rd, [Rn, Rm]
Byte, register offset
STRB Rd, [Rn, Rm]
SP-relative
STR Rd, [SP, #<imm>]
Multiple
STM Rn!, {<loreglist>}
   1+N
Push
Push
PUSH {<loreglist>}
   1+N
Push with link register
PUSH {<loreglist>, LR}
   1+N
Pop
Pop
POP {<loreglist>}
   1+N
Pop and return
POP {<loreglist>, PC}
   4+N
Branch
Conditional
B<cc> <label>
   1或3
Unconditional
B<label>
With link
BL<label>
With exchange
BX Rm
With link and exchange
BLX Rm
Extend
Signed halfword to word
SXTH Rd, Rm
Signed byte to word
SXTB Rd, Rm
Unsigned halfword
UXTH Rd, Rm
Unsigned byte
UXTB Rd, Rm
Reverse
Bytes in word
REV Rd, Rm
Bytes in both halfwords
REV16 Rd, Rm
Signed bottom half word
REVSH Rd, Rm
State change
Supervisor Call
SVC #<imm>
    -
Disable interrupts
CPSID i

操    作
描    述
汇 编 指 令
周    期

Enable interrupts
CPSIE i
Read special register
MRS Rd, <specreg>
Write special register
MSR <specreg>, Rn
Breakpoint
BKPT #<imm>
    —
Hint
Send event
SEV
Wait for event
WFE
Wait for interrupt
WFI
Yield
YIELD
Hint
No operation
NOP
Barriers
Instruction synchronization
ISB
Data memory
DMB
Data synchronization
DSB
ISO/IEC的C代码不能直接地获取一些Cortex-M0的指令。表7-23列举了CMSIS的C编译器中提供的部分内部函数用于产生这些指令。如果一个C编译器不支持恰当的内部函数,则需要用内嵌汇编来获取有关指令。
表7-23  CMSIS内部函数
指    令
CMSIS内部函数
指   令
CMSIS内部函数
CPSIE i
void __enable_irq(void)
REV
uint32_t __REV(uint32_t int value)
CPSID i
void __disable_irq(void)
REV16
uint32_t __REV16(uint32_t int value)
ISB
void __ISB(void)
REVSH
uint32_t __REVSH(uint32_t int value)
DSB
void __DSB(void)
SEV
void __SEV(void)
DMB
void __DMB(void)
WFE
void __WFE(void)
NOP
void __NOP(void)
WFI
void __WFI(void)
CMSIS也提供了几个函数用于获取特殊的寄存器,如表7-24所示。
表7-24  CMSIS提供的用于获取特殊寄存器的函数
特殊寄存器
获 取 方 式
CMSIS函数
PRIMASK

uint32_t __get_PRIMASK(void)

void __set_PRIMASK(void)
CONTROL

Uint32_t __get_CONTROL(uint32_t value)

Void __set_CONTROL(uint32_t value)
MSP

Uint32_t __get_MSP(void)

Void __set_M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PSP

Uint32_t __get_PSP(void)

Void __set_PSP(uint32_t TopOfMainStack)

楼主:
哦,如果周期是一的话,是不是就是1/主频,要考虑分频不?谢谢!

网友C:
每个芯片的指令运行时间是固定的吧,比如这个是cortex的核,arm的datasheet里面应该讲到

网友D:
你说的指令是汇编指令还是C语言的语句?

网友E:
这个得看你设置的时钟频率吧,不同指令运行时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