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的 I2S 做slave能对slave发送数据吗?

楼主(2016-03-14):
MCLK和LRCLK由外部MCU提供。

网友A:
从机是不能对从机工作的。要切换为主机模式的状态下,才可以发起会话吧。

楼主:
我用的新唐NUC123,它的I2S作为slave,前面有一个解码IC它的I2S作为master,后面有一个功放,它的I2S是slave.解码IC把I2S data传递新唐MCU没有问题,新唐MCU将I2S data传输给功放不行,三个芯片的MCLK和LRCLK由解码IC提供,请问这是因为slave不能与slave通讯吗?

楼主:
这是示意图

网友B:
必须是主从配对工作吧

网友C:
版主的思路是可以的,mclk, lrclk,bclk是要從master丟出來。
中間的ncu123只是收i2s資料從i2s buffer rx,再再i2s buffer tx丟出來。
可能是bclk沒有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