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元(功能说明)
大家谈谈对msp430使用晶振的看法吧

楼主(2016-03-14):
说的精彩有打赏,商家除外。
大家谈谈msp430是否需要外接晶振?什么时候接?接什么样的晶振?
好吧,我是怕大家被某商家给带歪了。今天某商家要和我进行技术交流,我说好啊,谁知道他不懂技术,唉。不懂就不要乱说嘛。
大家畅所欲言,商家请勿回复本贴,回帖必删!
22楼有MSP430 32kHz 晶体振荡器.pdf

网友A:
一般都是外接12m晶振

网友B:
2553的芯片没有外接晶振32k

网友C:
MSP430某些芯片有XOSC8的问题,不用低功耗模式问题不大,用到低功耗模式以后,用常用的32.768K晶振容易出故障(晶振停振),且官方给的解决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遇到类似问题的,可以往这方面考虑,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有有源时钟输入

网友C:
吃过亏,很受伤,官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持续跟踪这个问题超过两年。。。

网友D:
楼主的见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某些芯片有XOSC8的问题,不用低功耗模式问题不大,用到低功耗模式以后,用常用的32.768K晶振容易出故 ...

给你提几点建议吧,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msp430从低功耗退出后,要留出足够的时间等待晶振起振;
有条件的话研究下不同厂家的晶振和负载电容与晶振起振时间的关系;
晶振建议尽量选大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见解是什么?

外置晶振相对内部dco或者其他rc震荡器来说,带来的是系统主频和时钟的高精度,但同时也带来了系统的复杂性,而越复杂的东西稳定性相对可能会降低。
如果不是必须使用,不建议用外置晶振。用晶振尽量选用大厂的产品。
今天先说这些,我要准备开会了。。。

网友E:
单片机自身而言内部自带了高频、低频时钟源,对时钟不敏感的应用,完全可以不需要外接任何晶体。
只需要串口通讯和实时时钟的应用,接一低频晶振够了。高速晶振都可以无视,增加了反而使休眠、起振时间过长影响功耗且增加成本。
接不接晶振视实际应用环境而定,没有绝对的。

430曾经用过很多型号,只一个产品使用了高频晶振。低频晶振几乎是必须的,因均需要稳定的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自身而言内部自带了高频、低频时钟源,对时钟不敏感的应用,完全可以不需要外接任何晶体。
只需要串 ...

用高频dco比用低频晶振做时钟源,做串口时钟更稳定的,至少误码率更低

网友F:
我是新手,做了两个月的msp430调试,用的是8M晶振,感觉是UART传输速度要用到,但是也不知道是否有切换L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新手,做了两个月的msp430调试,用的是8M晶振,感觉是UART传输速度要用到,但是也不知道是否有切换LPM ...

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晶振相对内部dco或者其他rc震荡器来说,带来的是系统主频和时钟的高精度,但同时也带来了系统的复杂 ...

这些东西真的没太注意。

网友:
看来以前都是统一12m的是错误的。

网友G:
有源晶振怎么样?

网友F:
我并没有主动的切换,那么它是自动切换的么,具体要怎么查看到呢,示波器么

网友H:
内部dco和vlo产生的时钟还是很精确的,高速串口之类的应用足够了。目前还没有发现内部时钟不满足的情况。

网友I:
外置的32768晶振,市场上便宜的贵的都有,当然要选质量好的,质量好的就得尽量找正规的专业的厂家,当然价格也会贵些,那些5毛以下的,我觉得尽量不要用在一些对稳定性要求高的产品上。一直以来都有人反映430晶振的问题,我感觉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晶振,430本身要是做得非常好,也不至于总有人遇到晶振问题,当然,有的确实是晶振不好或者使用不当。
我们作为用户,只能尽量保证所用的晶振的品质,还有就是程序的正确控制,然后就是生产过程的严格测试和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并没有主动的切换,那么它是自动切换的么,具体要怎么查看到呢,示波器么 ...

不是自动切换的,程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置的32768晶振,市场上便宜的贵的都有,当然要选质量好的,质量好的就得尽量找正规的专业的厂家,当然价 ...

除了你说的,还有pcb布线,也很重要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除了你说的,还有pcb布线,也很重要

对,补充的是

网友B:
下载看啊,这个晶振学问这么大。

网友B:
平时也不太注意这个的设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自身而言内部自带了高频、低频时钟源,对时钟不敏感的应用,完全可以不需要外接任何晶体。
只需要串 ...

我想设计一个spi的 通信 也是只需要一个外部低频晶振就可以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高频dco比用低频晶振做时钟源,做串口时钟更稳定的,至少误码率更低

是吧dco设置成最高频率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吧dco设置成最高频率是吧

不用太高,常用的频率是8MHz

网友J:
那就是用外部的那个8m
的晶振 还是 用内部的dco 自己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用外部的那个8m
的晶振 还是 用内部的dco 自己配置呢

这个要根据需求了。
一般不用外部晶振,用内部dco就可以,dco比较灵活,多少频率都能设置,缺点就是精度低,受环境影响会有变化。
如果要求主频精度稍高,就用个32.768k。如果较复杂的应用,主频要求较高频率可以用外置的8MHz。
当然,主频越高,会带来功耗增加的问题。

另外,不同的msp430支持不同的晶振频率。这一点也要注意。

网友:
选择精度高的有源晶振

网友:
32k就在时钟芯片上用过

网友K:
还是加个晶振保险点